[求助] hspice的print语句如何只打印当前节点电压而不包括子电路节点

楼主(2012-07-11):
请教:
比如 .print v(xuana.*) 这句话会把xuana下面所有的节点包括子电路的节点电压都打出来。如何设置只打印当前这一层的所有节点,而不包括下层的节点?因为仿真文件过大。

hsim有一个类似的方法是
.print v(xuana.*)  level=1表示只打印当前电路的电压,不知道hspice是否有等效的语句设置。

网友:
我也有这个困惑,求指点

网友(2013-07-25):
print V(*)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5-04-09):
.option print
.print v(1) v(2).....
可以只打印你要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