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之后的后仿---hspice 求助

楼主(2012-07-11):
在画完版图后的后仿真中遇到了如问题:
      利用hspice跑后仿时,总有报如下warning:No WPE calculated for 'mxi1_xi2_xi9_mp1', parameters SCA, SCB, SCC, SC not specified and/ or SC not positive.
      然后找到后仿网表中对应的单元:
      mXI1_XI2_XI9_MP1  N_XI1_XI2_XI9_NET157_XI1_XI2_XI9_MP1_d
      + N_XI1_XI2_NET11_XI1_XI2_XI9_MP1_g  N_XI1_XI2_XI9_NET160_XI1_XI2_XI9_MP1_s
      + N_VDD!_XI1_XI2_XI9_MPM18_b P12LL L=2e-07 W=4e-06 AD=9.8e-13 AS=9.8e13
      + PD=4.49e-06 PS=4.49e-06 NRD=0 NRS=0 sa=4.445e-06 SB=3.775e-06

请问各位,这个warning  可以解决吗?
另外在使用hspice跑后仿时,总是碰到些莫名其巧妙的错误,后来试用spectre跑,可以了的。现在想知道是为什么用hspice跑仿真不行,所以就想看看这些warning有没有影响。另外好像看到网上评论说跟算法的收敛有关,不知哪位高手碰到过,求教!

另附仿真激励文件:

网友:
哇,是在算WPE效应吗? 看起来像是小制程

SCA/SCA/SCC/SC 是指gate与S/D/B的寄生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WPE效应?后面那几个应该是网表中没有那几个参数的原因。但是这样至于使得hspice跑出错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WPE 是Well proximity effect 算是DFM效应的一种吧,具体忘记了,google看看。这个warning看起来是网表缺少参数而不能计算WPE效应,应该没什么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仿真的时候是用什么软件的?看到有网友说hspice一般不用来做后仿。。。用的还是spectre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一般用Spectre或者其他仿真器,用什么要看自己的喜好了,没有太多的不同

网友(2021-08-26):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