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icfb和在terminal中运行OCEAN脚本的区别!

楼主(2012-07-11):
以前一直在ICFB的CIW中load ocean 脚本运行,设置:envSetVal("spectre.envOpts" "userCmdLineOption" 'string "+turbo +mt=8" ) 打开spectre turbo并8线程运行,查看cpu运行情况,110%。
刚试了一下,直接在terminal中运行 ocean < **.ocn 速度奇快,cpu使用250%。查看spectre option, 没有显式的添加+turbo/+aps/+mt等选项。但真的跑的很快。

同一个OCEAN脚本。
icfb version: 5141usr5
MMSIM7.2

猜测: 老的ICFB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MMSIM的功能,而在OCENA中,直接运行,MMSIM难道会根据电路规模自动调整仿真策略(就想在IC6中一样)?

求讨论!!!

网友:
没在icfb中用过ocean,因为感觉多开一个icfb,感觉不如terminal中运行ocean省资源!

楼主:
是的,确实省很多资源,在icfb中运行,这个ICFB就被ocean脚本霸占了,别的窗口都不行了,LOG文件信息打印也非常慢。 在TERMINAL中,要好很多。 但是感觉不太像是资源导致仿真速度变慢。

网友:
一直在TERMINAL中运行 的

网友(2015-02-03):
没深入研究过,多谢提醒!

网友(2020-07-16):
只会在icfb中load ocean脚本,挺方便的

网友A(2023-02-27):
求助一下大佬,ocean command not found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2023-04-28):
引用 网友A:
求助一下大佬,ocean command not found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查看你的.bashrc环境变量配置/opt/Cadence/IC617/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同一个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