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瞬态仿真的仿真速度

楼主(2012-07-11):
大家好,最近在做ADC的后仿真,瞬态仿真设置如下:
    仿真时长:3430us
      accuracy defaults(errpreset):moderate
      其他的选项(比如step,maxstep)都没有设置;

    按照这样的设置进行仿真,要仿真完3430us,粗略的估计了下,大概需要30天,时间太长了。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才能提高瞬态仿真的速度??不甚感谢!!

网友:
用APS,几个CPU同时跑

网友:
在允许的情况下增加时间步长,以精度换速度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A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将step设置为1ns,但是感觉没什么用,还是很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rtuoso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楼主:
回复 网友C:

    竟然发现我的ADE里面也有APS选项,呵呵,先看看怎么用,谢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amodaman,
   您好!

   APS的线程数是不是最大只能设置成服务器的CPU核数?我这边服务器的CPU核数只有4个,是不是APS只能跑4个线程?

   谢谢了!!

网友:
线程之间的配合也是有消耗的,所以当然不是线程越多越好. 按照处理器内核的个数设置线程个数应该比较好,这样就没有处理器内部的分时消耗了,所有的内核之间的消耗都是硬件已经设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