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 LVS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在用calibre跑LVS的时候会提示could not read source databace file ***.src.net,请教高手这个网表文件是怎么生成的?如果方便的请对LVS设置流程做一下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spice or cdl netlist 由畫電路的工具產生,run 的時候要點選 nelist 的 path 及檔名

网友:
生成netlist有两种方法:1、就是在跑LVS时,在inputs-〉Netlist中,选中"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选项。
                      2、就是在icfb中的file-〉Export-〉CDL。

网友(点评):
请问第一个方法生成的src.net文件时空白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续跑LVS结果说nothing in layout,麻烦您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第一次设置参数,不懂得太多,辛苦您了。

网友:
应该是topcell的名字不对应,你画的版图和原理图不是一个名字,也就是说layout和schmatic不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理解您说的不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道LZ用的什么验证,不过应该和calibre的定义都大同小异:
Layout primary  XXXX   ---------你layout上cell的名字
Layout Path   “../../XXXX.db” ------需要验证的db的路径

Source primary   NNNN ----------netlist里定义你要验证cell的名字
Source Path   "../../aaa.cir"   -------netlist的路径

都对应起来才能验证LVS

网友:
應該是 path or file name 不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还用问,他用的肯定是calibre,不然不会报这样的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你导出的cdl网表里的顶层单元叫什么名字和你跑lvs时calibre里需要填写网表时(就是选择cdl网表路径下面有一个topcell的框里的名字是什么?)然后看看那个名字是不是和网表里的不一致,应该是这个原因,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太晚准备睡觉,没注意LZ已经说了是用calibre跑的;
    第二,没用过Dracula、assura等验证工具,也就不确定是不是会跟calibre报错方式类似,也就不确定是那种验证工具;
    OK?

网友:
第一个是没找到你的网单,第二个是没找到你的Layout,这就看你的Runset怎么设置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俺没用过,我发现你真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晚睡觉,不但伤身,而且伤眼睛...

网友:
好复杂 我得去研究研究!!

网友(2012-08-15):
哎,直接用GUI跑就可以啦,选择相应的cell name和path就好

网友(2015-02-06):
我是换了文件夹重新生成LVS文件就不出现这个问题里,具体的没搞清

网友(2015-05-07):
没有关联

网友(2015-06-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2015-12-22):
这个问题应该是放这个文件的目录是只读造成的,可以通过root权限下,chmod 777 这目录;然后再lvs

网友:
好像calibre每次run都要重新填 netlist
不太方便

网友(2016-07-26):
CDL 为什么导不出来

网友:
應該是妳的TOP CELL NAME 無法對應起來

网友(2019-05-09):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原来是导出cdl网表的时候,netlist mode要选analog,而不是digtal!

网友(2022-08-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