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MIM电容及MOS电容的寄生电容!

楼主(2012-07-11):
0.18um, PSUB工艺
MIM的寄生电容大概在10%左右
如果用PMOS来代替的话,其寄生电容能大多少,大概占多大的比例!
真心求教,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前来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
PMOS精度不高!
只能用在稳压和补偿中!

网友:
要求精度的话pmos的电容还是不要使了,容值会随电压变化的。mim的话误差百分之十吧,推荐你看看清华大学的那个版图资料,里面有公式,计算什么的很全面的。在论坛里面一搜就有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PMOS电容能大好几倍,MIM 会多一个介质层次, 成本高那么一些。

网友(2015-04-02):
回复 网友A:

    这是何解?

网友(2016-08-18):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清华版图是哪个?可不可以详细说明一下。我搜了一下,没看到有公式,主要是Cadence版图工具和数字后端流程介绍
    http://bbs.eetop.cn/thread-19147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