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载入波形时出现Not enough memory for allocate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11):
仿真时间设的比较长,在Debussy nWave中载入时钟信号时就出现Not enough memory for allocate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内存太小,升级内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2G内存都不够用了啊

网友:
拆分FSDB文件吧。

网友:
fsdb可以指定大小,分成一个一个的,然后只看其中的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2G, 怎么也得4G以上,公司的是一百多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