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中不能用键盘控制了

楼主(2012-07-11):
如题,只能一个一个点击选项,快捷键都没用了,只有ESC有用,连拖动也不可以,左下角显示mouseSingleSelectPt,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快捷键设置文件没有加载进来吧,比如你的$HOME目录下的.cdsinit 文件等等,里面会有什么schBindKey.il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把cadence安装文件下的cdsinit文件拷贝到用户的根目录下,然后改成.cdsinit就行了

网友(2015-01-26):
回复 网友B:

   我怎样把快捷键文件拷贝到我的工作站中?就是我在电脑桌面上有一套快捷键,我不会拷贝到我的虚拟机里面使用,您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四种方法:1.通过USB存储介质,在Vmware的右下角有切换图标2.用网络传,譬如里面上网页版qq,外面也上qq,
3.安装Vmware tools ,在Vmware的界面的菜单栏选择虚拟机->安装vmware,之后在虚拟机会挂在一个DVD盘,里面的东西解压运行安装,重启之后可实现虚拟机和桌面文件的互拖。
4.在虚拟机菜单选择设置,共享文件夹开启并添加共享文件夹。该方法有一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