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极点对环路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2012-07-11):
如果复极点在GBW之外,而且magnitude peek也没超过0dB, 环路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么?

在transient response中,ring的个数与复极点有关系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你的相位裕度,增益裕度能达到一个不错的值,稳定性还是能保证的。
   至于complex对ring的影响,Q越大,ring就越大;频率越高,衰减的也就越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
   那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同样的Q,频率越高,ring的个数相同,而由于频率高,ring的周期就短,建立时间就越小
   对于同一频率,Q越大,产生的overshoot就越大,衰减速度相同,ring的个数也就越多

网友:
我觉得闭环传输的Q可以按照楼上来理解闭环时域行为;那开环的GBW以外的复数极点如何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问的是open loop里面complex pole对稳定性的影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确实是讨论开环的complex,因为感觉闭环对设计的指导性不大。
    按照你的说法,ring个数与Q值相关,即使complex远远位于GBW之外么?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含L或者L性质(有源L)的电路,要产生复数根,必然是1环或以上的2阶的闭环电路,你在开环中谈复数根,除非含有子环!
复数根对环路的稳定性的影响仅取决于它的实部,只要实部<0,即在左半平面,就不会形成持续振荡。“复极点在GBW之外,而且magnitude peek也没超过0dB" 说明一个外部激励并不能使这个字环维持自激,这个字环是稳定的。如果你要讨论主环的复数根,先把它接成闭环!
关于复数极点问题可以参见我在下面地址的回帖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AB%B5%E3&page=1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个multiloop的结构!非常感谢!稍后仔细参考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