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奇怪的timing violation报告

楼主(2012-07-11):
================================================================================  Timing constraint: TS_chip_no_pad_clkgen_hhclk = PERIOD TIMEGRP "chip_no_pad_clkgen_hhclk"         TS_chip_no_pad_clkgen_osc_clk * 3 HIGH 50%; 46762781 paths analyzed, 33753 endpoints analyzed, 14 failing endpoints   14 timing errors detected. (0 setup errors, 14 hold errors, 0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errors)   Minimum period is  25.615ns.
--------------------------------------------------------------------------------
Paths for end point chip_no_pad/core/smp/l2mp/l2mp_exbus/da_4w_r[55] (SLICE_X190Y277.DX), 18 paths
--------------------------------------------------------------------------------

Slack (setup path):     2.764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chip_no_pad/core/ahb2/p0_proxy/rdata_ff/bri_infifo_ram/genblk1.G_RAM_TYPE_ram64.read_ram/xilinx_bram_gen[0].ram/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0].ram.r/v6_noinit.ram/SDP.WIDE_PRIM36.ram (RAM)

Destination:
chip_no_pad/core/smp/l2mp/l2mp_exbus/da_4w_r[55] (FF)

Requirement:          10.000ns
Data Path Delay:      7.116ns (Levels of Logic = 3)
Clock Path Skew:      -0.021ns (1.362 - 1.383)
Source Clock:         chip_no_pad/hhclk rising at 2000.000ns
Destination Clock:    chip_no_pad/hhclk rising at 2010.000ns
Clock Uncertainty:    0.099ns      Clock Uncertainty:          0.099ns  ((TSJ^2 + DJ^2)^1/2) / 2 + PE
Total System Jitter (TSJ):  0.070ns      Discrete Jitter (DJ):       0.185ns      Phase Error (PE):           0.000ns

上面的TS_chip_no_pad_clkgen_osc_clk约束是10ns,也就是说TS_chip_no_pad_clkgen_hhclk约束是40。但报出的第一条路径的    、Source Clock: chip_no_pad/hhclk rising at 2000.000ns Destination Clock:    chip_no_pad/hhclk rising at 2010.000ns  请问一下上面的第一个上升沿2000.000ns和第二个上升沿的2010.000ns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本来hhclk的一个周期约束是30ns,这里报出的要求却是10ns,为什么?顺便问下,如果上面的的值是负的又是怎么加事呢?

先谢谢众位朋友回复。有朋友说太乱了,回家一看还真是,不过我在公司发的时候一点不乱。
请注意上面红色部分,我实在没搞清楚这个时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如果按照我真实的意思约束的30ns的话,这条路径是满足时序要求的。
因为这些奇怪的timing violation,时不时导致布线无法完成。
请求各位帮忙定位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你这格式实在是太乱了。看不懂。

网友:
hold time 错误靠降频不能解决

网友:
真的太乱了。

楼主:
晕,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请教了

网友:
我觉得是什么地方约束错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感觉也是,只是不知怎么定位问题点

网友:
不知道,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点点附近的走线。看看有没有异常的。
仔细看一下报告。

网友:
尤其是报告里面的时钟部分。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 约束问题

楼主:
有没有可能从一个时钟到它自被告设了false path了
对了,随便问下有没有人怎么分析了解Xilinx 的TSI

楼主:
可能是DC中的Synplify中的约束方式不一样导致的吧
贴子先结 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