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Dtoolbox时报错

楼主(2012-07-11):
小弟使用Schreier的工具箱时出现如下报错,有人遇到过吗,请问该怎么办?谢谢!!
Warning: You are running the non-mex version of simulateDSM.
Please compile the mex version with "mex simulateDSM.c"

网友A:
在MATLAB命令中使用mex simulateDSM.c命令编译simulateDSM.c文件

网友(2018-07-25):
请问你有SDtoolbox工具包吗?

网友:
我用这个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怎么把SDtoolbox添加到simulink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是怎么把SDtoolbox添加到simulink中呢。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将toolbox复制到simulink安装包下面的toolboxs中,然后打开MATLAB用setpath添加,但是打开simulink没有发现啊?求助啊

网友(2018-08-28):
回复 网友C:

   我的也是没有的  但是 在命令窗口 输入 SDtoolbox  就能单独弹出 一个库出来。但是 我要用synthesizeNTF()这个函数 说没有定义这个函数

网友C:
我是在simulink中打开的SDtoolbox,然后自己建一个空的项目,调用工具箱里面的单元。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搞明白,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总共有两个DStool,一个是函数库,一个是simulink库。你和8楼应该是分别下了其中的一个,互相交换一下就ok了

网友(2019-07-08):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simulink中打开的SDtoolbox,然后自己建一个空的项目,调用工具箱里面的单元。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搞明 ...

你好!最终怎么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总共有两个DStool,一个是函数库,一个是simulink库。你和8楼应该是分别下了其中的一个, ...

你好,这两个库都添加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2021-12-15):
解决了吗

网友(2022-03-22):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求解答

网友:
楼主,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求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MATLAB命令中使用mex simulateDSM.c命令编译simulateDSM.c文件

这样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F(2022-10-18):
引用 网友E:
这样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哥,你最后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的可以麻烦您分享一下吗。感谢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F:
哥,你最后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的可以麻烦您分享一下吗。感谢
...

需要安装mex编译器,完成后按他的命令重新输入”mex simulateDSM.c“

网友G(2024-04-09):
1.先按照这个链接下载mex编译器https://blog.csdn.net/jahn1130/article/details/89496310
2.安装完了然后可以搜一下simulateDSM.c在电脑哪个位置,然后在matlab里面将进去的路径选择到这个位置,比如说我就是E:\matlab 2020b\toolbox\delsig\delsig
3.命令窗口输入mex simulateDSM.c,然年后就可以看到mex启用了,就能正常编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先按照这个链接下载mex编译器https://blog.csdn.net/jahn1130/article/details/89496310
2.安装完了然后 ...

想请问一下第二点是什么意思呀,我有点没看明白,意思是把这个文件拷到delsig的文件夹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先按照这个链接下载mex编译器https://blog.csdn.net/jahn1130/article/details/89496310
2.安装完了然后 ...

有用,感谢!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simulink中打开的SDtoolbox,然后自己建一个空的项目,调用工具箱里面的单元。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搞明 ...

刷新库浏览器

网友(2025-05-02):
引用 网友G:
1.先按照这个链接下载mex编译器https://blog.csdn.net/jahn1130/article/details/89496310
2.安装完了然后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