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行为级建模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最近在用Cadence做CDR行为级建模。其中的一个数字控制模块是用verilog写的,在用modelsim仿真时功能可以实现,但和其他模拟模块连在一起构成系统就不工作了。而且在Cadence中写测试文件生成一个symbol来测试这个模块,也没有波形输出。不知是什么原因,恳请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混合信号仿真的流程搞清楚没有?先搜一下设置步骤看看如何搭建混合信号的仿真平台再说?

楼主:
数模混合仿真流程已经走通了,都是一步一步走的,但就是数字模块不工作,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模拟和数字之间的电平转换有没有设置?

楼主:
这是什么?不是很清楚,能否具体讲一讲?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AMS还是 spectre_verilog跑的,AMS要调用  写个veriloga的转换模块,或者在analog库里会有转换模块。spectre_verilog好像可以直接设置调用在analog库里会有转换模块。你自己看看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楼主:
哦,谢谢。我用的是spectre_verilog。请问那个转换模块叫什么?在那里啊?我自己找找不到啊

网友:
tools 中有混合信号选项  点后 会在上面工具栏出现Mixed-signal  应该是上面有东西可以设置  或者是在你verilog 的symbol上可以设置     之前用过  现在可能不大记得了   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2012-11-18):
回复 楼主:

    你好,能给一点CDR建模方面的资料么。我刚上研二,刚接触CDR,很多不懂,深深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