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安装问题?

楼主(2012-07-11):
问题一:在安装cadence 6.1版本时,会出现报错,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s is set to 0.0,
提示要将环境变量改成合适的值,请问这该怎么更改?
不胜感激!

问题二:有的机器当安装SPECTRE 6.1之后,(安装过程挺顺利的)
用 SPECTRE -V查看时,却发现是5.1版本,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1) 如果你用的是bash, 命令就是export DISPLAY=$HOSTNAME:0.0。如果用csh, 命令为 setenv DISPLAY $HOSTNAME:0.0

2)用which spectre 命令查看你的搜索路径中哪个spectre先被搜索到,把你的最新的搜索路径放到前面,
export PATH=<SPECTRE6.1_PATH>:PATH
或者 setenv PATH <SPECTRE6.1_PATH>:PATH

其中<SPECTRE6.1_PATH>是你知道的最新的spectre可执行文件得路径,比如/eda/cadence/ic61/tools/dfII/bin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明天我试试,
不懂再来请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侠能不能说详细点
这个export DISPLAY=$HOSTNAME:0.0命令在哪输入?
是在root用户下还是user用户下?
怎样知道是BASH 还是CSH呢?

网友:
1) 这是对UNIX的启动过程不了解嘛.  这是一个UNIX命令,在命令行中可以打入,那么它就在本session中有效。也可以在.bashrc (.cshrc) 中写入这一行,那么每次打开一个新的窗口,都会有效。 更可以写在.bash_profile, 或者.login文件中,那么每次开机上电都会有效。
2) 用当前的登陆帐户操作。
3) 在用户帐户的配置中可以设置用哪一个sh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exie

楼主:
就是 图片中显示的错误,麻烦您帮忙看看 !不胜感激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 在5141版本的 CADENCE中 安装6.1版本的 SPECTRE出现的问题,按照它的提示是显示环境变量的设置有问题,麻烦帮我看看,谢谢 !

网友:
在你的显示设置出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一个错误是在系统搜索路径中没有找到uncompress这个可执行文件了。你要在 $PATH变量中设置好那个关键的系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