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亚稳态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现在好多资料上在谈到关于亚稳态的时候都会用两级触发器来解决亚稳态的问题,

亚稳态

亚稳态

如图这样,
但是问题是这样只能是系统工作在 非亚稳态时,工作在稳定的时候,但是第一级就没有满足建立时间的话,同步器的第一级输出的就是错误的值,这样系统就工作在错误的状态下了。
是这样么?

网友:
对于第一级处于压稳时,第二级采集后就会是确定值的,不是0就是1,但是已经是稳定的了

网友: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第一级会出现错过整个脉冲的情况,两级采样也不会有帮助.

网友:
能不能采到正确的数据需要你电路的功能来保证,打两拍只能以比较大的机率解决亚稳态的问题,尽量保证两级DFF之后是确定的0或1,而不是一个在0和1之间振荡的状态。
亚稳态的其中一个严重危害是:假设从DFF.Q出去会同时连接到DFF1.D,DFF2.D,如果DFF.Q到DFF1.D,DFF2.D的延迟不一样,而DFF.Q输出的是亚稳态,那么很可能会出现DFF1.D认为收到的是0,而DFF2.D认为接收到的数据是1,这样会直接导致电路的功能出错。

网友:
如2楼所说,最后能采到一个稳定值 ,这个值对不对是个概率事件,如果电路功能不在意这一点,那没问题,如果在意这一点,这个方法就不行。
4楼说的很严谨,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