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内部模拟电源中限流管

楼主(2012-07-11):
附图中为DC-DC中的模拟电源,包括关断比较器与一个EN控制电路,M10结型场效应管,栅极接地,它在电路中起到限流和降压的作用。IN输入端电压从4.75至20V,M1、M2、M3的漏端保持在大概4.5V左右。
右边为一个带隙基准构成的类似LDO的结构,Mref为逻辑输出电压。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不知道有没有大虾见过或采用过这种结构,请问如果工艺中没有结型场效应管,能不能实现这种结构。PS:主要是让M10的下端电位不随输入变化,并保持在4.5V左右。

网友:
1) 没有JFET情况下,你可以用高压DMOS来替代。电路要麻烦点。因为你要regulate DMOS的 GATE电压。也就是产生一个简单的LDO。这个LDO输出为4.5V。(这个电压可以比较粗糙,电压就可以了。)
2)图中左边为产生电流BIAS的电路。不是什么关断比较器。中间为使能control电路。 让最右边的基准工作起来。
3)mref为基准电压输出端。通过Q76,Q75比例,如1:4 or 1:8来产生PTAT电流I=VTlnn/R3.
R5端电压就可以求出来了。=vbe76+I*R4. 通过R6与R5的分压关系求出mref

网友:
好东西啊,我要认真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按照您所说,能不能先设计右边的带隙基准结构,通过带隙输出的提升电压给DMOS管提供GATE电压。
但如果这样的话,M1-M7的源端估计只能做到3V多。
另外,DC-DC整流管和开关管的驱动级也有一部分(这部分直接驱动开关管和整流管)采用JEFT来限流和降压,而不是由逻辑电源供电,可能是考虑到电流比较大,这部分的JEFE有6个并联。如果也用LDO行不行。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M10 可以用HVNMOS, Gate端對地接5.6V zener 對IN接限流電阻, 收工

如果要電流小又要電壓又要精準,  那線路會變的很複雜

网友(2012-10-29):
学习了 高手还是不少

网友(2013-01-14):
我实际中用过这种电路,原理一样,实际电路略有区别。我指的是左边的JFET到产生4.5V的电压那部分

网友(2013-02-19):
看到过这样的结果,以前我们的产品中,基准的产生就是用的这个结构。。。如果没有结型场效应管,可以事先用高压DMOS或者非对称性MOS管(能耐高压)做个准基准电路+LDO,来产生所需要的LDO。

网友(2015-04-29):
左边是个启动电路?如何启动?

网友(2015-10-10):
要電流小又要電壓又要精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