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sim仿真时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7-11):
问题1、
在EDA TOOL\simulation 中已经设置仿真工具为modsim,也添加了testbench,完全编译后不能正确启动modsim,提示没有指定Modsim安装路径,或者路径中无法找到软件,这个是为什么啊,用的是q2 9.1,Modsim为6.6se;

问题2:
    完全编译后,查看simulation 文件夹下的.vo文件,发现对模块的声明中,缺少输入引脚,导致后续时序仿真时,老提示无法找到 对应引脚。软件版本同问题1;

问题3:
    仿真波形出来之后,需要对每个波形设置相应的数据显示格式,重新仿真后,仍需要重新设置,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

最近刚开始研究modsim,以上问题纠结我1个礼拜了,盼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第三个问题,可以查阅help文档,里面应该有可以作为这种选项的参数,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需要在环境变量中设置安装路径,机器才可以找到modelsim。路径对了,其他的问题就相应解决了。

网友:
首先问题1不解决,仿真根本没法进行,那下面的问题怎么会有的?
问题1,你看路径是不是要指定到安装路径里的win32文件夹里
问题3,你可以再设定好波形参数后把波形保存为.do格式,再次仿真,用do xxx.do命令就可以加载设置好的波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建议,问题1是我在让q2自动调用Modsim时出现的问题,后来不能自动调用,所以自己手动建立project,手动加载设计文件和库文件,所以才出现了问题2,而且问题2在我换用quartus软件后,就消失了.

关于问题1,在什么地方设置环境变量啊?

网友:
1.设置环境变量  不同的 系统 不一样 ,不同的脚本环境不一样 set或者 setenv
2.不知道在问什么,代码错了修改就可以了。
3.可以保存波形的格式,在波形窗口保存 。最好的办法 是写一个脚本。

楼主:
问题1和3已经解决,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