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reate_mw_lib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我用create_mw_lib创建lib,总是创建不成,用report_lib查看创建的lib为空
我是这样创建的
set MW_REFERENCE_LIB_DIRS   "./CSMC035/astro/milkyway/IC035os142"
set TECH_FILE               "./CSMC035/astro/tf/csmc35l4.tf"
lappend search_path "./CSMC035/astro/milkyway/IC035os142/LM"
set link_library "* IC035os142_max.db"
set target_library "IC035os142_max.db"
create_mw_lib –technology $TECH_FILE -bus_naming_style {[%d]} –mw_reference_library $MW_REFERENCE_LIB_DIRS test
open_mw_lib test
#report_lib test

附上我用的工艺库文件的结构图,大家帮忙看看是我选择的mw_reference_library ,tech file,target library,link library什么的不对吗?还是我上边写的脚本语句有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久了,实在解决不了,望大神们耐心帮小妹看看吧~~不胜感激呀~~

网友:
有沒有error message附上來看

网友:
“用create_mw_lib创建lib,总是创建不成”
test文件夹出现了么?warning和errors有么?

import_designs以后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test文件夹,也没有error和warning
    import design的话就出现error:module 'dfnrq1' is not defined.然后就不执行了
    dfnrq1是我网表中第一个例化的库里单元
    后来发现,无论把哪个instance放到第一个都找不到,好像就是库就没建成

网友(2013-01-24):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们的问题应该很相像...
    我也是建了库以后显示.tf loaded successfully,但是import design的时候第一个module就undefined

网友(2014-06-09):
好吧这个问题还挺麻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相对路径换成绝对路径试试

网友:
search_path 是啥,最好包含 "." ,

网友(2014-11-14):
DFFX1 design not found , any solution for it

网友(2018-12-18):
虽然没帮到你,但是看了你的结构帮到了我,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