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D与PAD之间间距的问题

楼主(2012-07-12):
0.5工艺的,我想问的是,PAD与PAD之间的间距是越宽越好呢还是满足设计要求就可以了?从制造方面讲,是不是距离远点制造方便些呢?

网友:
要符合規範 + 配合 封裝測試

网友:
首先要先满足design rule,然后就是看封装,这要做压焊图,并不是越宽越好,有时候pad位置不对,你不好往外打线,也就是没法完成封装。

网友:
制造方面应该是满足设计规则就是可以做。其他的考虑是多个PAD彼此很近,那么封装的时候打金线是不是可行。PAD是压点,彼此很近,打的金线会碰到。可以看看《集成电路掩膜设计---基础版图技术》,这个虽然特别简单,但是涉及面多,可以对很多东西有个了解。

网友:
看封装厂,你要打的金线的直径。80um够用了。

网友:
Depends on bonding rules

网友:
基本上看封裝
但是如果是RF的IC需要注意寄生互感效應

网友:
在满足封装厂的要求后,均匀分布吧

网友:
应该是考虑打线就好了

网友:
满足工艺的最小规则,但若封装的PIN脚数过多,还需考虑封装打线是否可行,否则有些PAD太近可能导致很难打线。

网友:
我也想问下关于PAD的问题:芯片中PAD的大小一般都是怎么去设定的啊?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网友(2012-08-24):
至少间距20um以上,结合考虑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