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0712

楼主(2012-07-12):
1、多时钟域设计中,如何处理信号跨时域?
2、异步串行通信和同步串行通信的异同?
3、信号与系统:在时域和频域的关系?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答案稍后揭晓,最佳答案者30信元送上~~

--------------------------------------- 答案揭晓 ----------------------------------------
1、
跨时域的信号要经过同步器同步,防止亚稳态传播。
如果两个时钟域之间传送大量的数据,可以用异步FIFO来解决问题。
2、
所谓异步通信,是指数据传送以字符为单位,字符与字符间的传送是完全异步的,位与位之间的传送基本上是同步的。
所谓同步通信,是指数据传送是以数据块(一组字符)为单位,字符与字符之间、字符内部的位与位之间都同步。
3、
时域是指信号的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信号的幅度,一般的正弦波比如f(t)=sinwt就是时域曲线。
频域曲线是指信号的幅度与频率的关系,函数比较复杂,可能是不连续的。
这两个时间用高等数学中的傅立叶变换进行转化,也就是时域波形函数进行傅立叶变换后就成了该信号的频域函数。

以上答案来源于网络及回帖整理,如有不妥欢迎指正。

网友:
1.使用同步器(即两次flip-flop)实现跨时钟同步。

网友:
1.握手与fifo
2.异步的有起始位,结束位,且字符间间隔不定;同步的无起始、结束位,且间隔一定。
3.还给老师了

网友:
第一题:多时钟域的设计中,对于信号跨时域的处理这里可以采用乒乓操作的方法来进行。乒乓操作的处理流程为:输入数据流通过‘输入数据选择单元”将数据流等时分配到两个数据缓冲区,数据缓冲模块可以为任何存储模块,比较常用的存储单元为双口RAM(DPRAM)、单口RAM(SPRAM)、FIFO等。

网友:
第二题:

在计算机系统中,CPU和外部通信有两种通信方式: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而按照串行数据的时钟控制方式,串行通信又可分为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两种方式。

  1、异步串行方式的特点

  所谓异步通信,是指数据传送以字符为单位,字符与字符间的传送是完全异步的,位与位之间的传送基本上是同步的。异步串行通信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①以字符为单位传送信息。

  ②相邻两字符间的间隔是任意长。

  ③因为一个字符中的比特位长度有限,所以需要的接收时钟和发送时钟只要相近就可以。

  ④异步方式特点简单的说就是:字符间异步,字符内部各位同步。

  2、异步串行方式的数据格式

  异步串行通信的数据格式如图8-1所示,每个字符(每帧信息)由4个部分组成:

  ①1位起始位,规定为低电0;

  ②5~8位数据位,即要传送的有效信息;

  ③1位奇偶校验位;

  ④1~2位停止位,规定为高电平1。

                                                                       图1 异步串行数据格式

  3、同步串行方式的特点

  所谓同步通信,是指数据传送是以数据块(一组字符)为单位,字符与字符之间、字符内部的位与位之间都同步。同步串行通信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①以数据块为单位传送信息。

  ②在一个数据块(信息帧)内,字符与字符间无间隔。

  ③因为一次传输的数据块中包含的数据较多,所以接收时钟与发送进钟严格同步,通常要有同步时钟。

  4、同步串行方式的数据格式

  同步串行通信的数据格式如图8-2所示,每个数据块(信息帧)由3个部分组成:

  ①2个同步字符作为一个数据块(信息帧)的起始标志;

  ②n个连续传送的数据

  ③2个字节循环冗余校验码(CRC)

                                                                        图2 同步串行数据格式

网友:
第三题:时域是指信号的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信号的幅度,一般的正弦波比如f(t)=sinwt就是时域曲线。
频域曲线是指信号的幅度与频率的关系,函数比较复杂,可能是不连续的。
这两个时间用高等数学中的傅立叶变换进行转化,也就是时域波形函数进行傅立叶变换后就成了该信号的频域函数。
这东西很难用坐标表示,因为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比如时域中的简单正弦波形,在频域中就是一根垂直于x轴的线(y轴上有幅度,非无限)而已,但如果波形变了,比如方波,那频域上就一是一组复杂的滚降波形了。

网友:
信号时域离散化 频域周期化; 反之亦然

网友:
时域离散,频域连续,时域连续,频域离散。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哈哈

网友:
1、跨时钟域可以通过ram和FIFO读写操作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串并转化,然后用选择器选择输出,来实现跨时钟域问题。
2、换给老师了;
3、时域通过fft可以转化为频域,时域相乘等于频域相加,时域离散,则频域周期,反之亦然;

网友:
来学习下啊,谢谢,这个方式"每日一题'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