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stream out的问题

楼主(2012-07-12):
求助各位,比如版图里面的PC、TC、VIA孔都是用pcell做的,现在导出的时候,这些pcell后面都加了一连串ID,如PC$$1111111,请问有没有办法在导入导出后使得pcell的名字保持一致啊,如PC就全部叫PC,现在单单在stream out 的时候选KEEP PCELL一项没有用,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导出gds后,pcell的名字不能保持一致,否则会相互覆盖

网友:
不能用一样的名字的,比如你的VIA,有的时候是2X3的,有时候是5X5的,能用一样的名字吗?

用了就完蛋了,有的你哭了!

网友:
没发现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