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 vcs不识别verilog bench中的for循环语句?

楼主(2012-07-12):
请问为何vcs不识别下面的for循环语句?
`define CODE_BYTE  1024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for(i=`CODE_BYTE-1;i>=0;i=i+1) begin
      if(rom_memory[i] !== 32'hxxxxxxxx)
        break;
   end
end

上面的for循环语句,vcs总是报告错误: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token is ">="
  for(i=`CODE_BYTE-1;i>=0;i=i+1) begin

请问有谁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
应当用 i=i-1?

楼主:
是我上面写错了,是i=i-1;

网友:
判断条件直接写成 i = 0;

网友:
for(i=`CODE_BYTE-1;i>=0;i=i-1) begin
判断条件i>=0 始终是成立的。所以才会显示语法错误。
你应该是想i=<0啊?

网友:
也许VCS不支持>=符号,改下试试

网友:
好像判断条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