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xt提取spef问题求教!

楼主(2012-07-12):
在用starrc提取网表的过程中出现以下error:
ERROR456)xTractor
ERROR:Inconsistancy in layer_info file for via layer : CONT
ERROR:VIA_FROM and VIA_TO are set to the same layer : CONT
...
找不到ERROR的帮助说明,对了ICC用的.tf文件和starrc的mapping文件没看出个究竟,

请问各位有遇到以上的情况吗?求解!!!

网友:
map 文件怎么得到的?自己产生的?
怎么产生的?
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此先谢过了!

    map文件和.nxtgrd文件都是Foundry提供的,S家的0.11um工艺

网友:
那用.13的试试呢
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map也可以在读入数据后自己产生,就是把DEF的数据layer和GRD的layer做个对应,方便按照GRD的rule去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用.13的试下
   map如何自己生成?用starrc吗?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教程或者帮助文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版主,
   GRD的层是啥意思?谢谢啦!

网友:
.nxtgrd文件定义的层呗

网友:
    看有itf嘛 ,用grdgenxo 重新生成一下 nxtgrd ,至于mapping file
对比一下 tluplus 和tf ,看一下什么区别,对应的改一下CONT
的map定义

网友(2013-04-25):
赶紧赚金币下载~

网友(2014-01-02):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