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使用中antenna的问题

楼主(2012-07-12):
求高人指点,问题是这样的。
我用ICC进行antenna fix,总共4层金属,ICC报出M2,M3的violation,并修掉了。之后我用calibre和同样的rule进行分析,发现M4(顶层金属)有violation。
经过分析发现产生violation的net都是连到我顶层部分的IO port上。ICC并没有报出这些violation,而我做的数字模块不含pad,在antenna分析时这些IO port是悬空的。怎样才能保持和calibre的结果一致呢?

望大虾指点!

网友:
在这部分pin口提前加buffer处理下

网友:
给port 定个antenna 信息

网友(2016-06-27):
回复 网友A:

isolate buffer  set_isloate_ports -driver ..
是吗?

还是insert_buffer

这个buffer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我感觉ICC不是不报这些antenna,看下log是不是发生问题的net缺失antenna信息导致ICC无法分析,或者直接在ICC用下面命令报下看看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antenna_verbose_level 2
verify_zrt_route -nets
报告完之后记得将上面的level值改回1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你的方法报出来的是 does not have enough gate area inform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log看ICC直接skipping,也就是说没有查。因为没有足够的antenna信息,想要和Calibre保持一致,需要自己补充的。

网友(2017-06-07):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输入输出端口没有足够的gate area information的问题,您说要自己补充,是到什么地方补充啊,default gate size for ports?

网友:
回复 网友D:

猜测你说的是IP的输入输出端口吧。通常IP的milkyway库需要使用带有antenna 信息的lef文件来做。很可能你的IP lef文件中没有antenna信息,所以导致ICC会报出来找不到gate area。如果你没有antenna lef就要手动补充了。用milkyway工具打开IP库,dump出一个clf文件来,根据clf文件的格式填写gate area值,再load回去,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里面没有调研IP,ICC综合出来是没有天线错误的,但是导入到calibre下却有很多错误,您知道这个问题的原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话就是考虑ICC antenna rule和Calibre使用的ANT rule定义不一致引起的了。去对比下两边rule中一些参数是否一致,例如allowed ratio ,minimum gate area ,mod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