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进ring oscillator 的温度特性

楼主(2012-07-12):
那位牛人帮忙指点下我的ring oscillator的温度特性啊,在27°C时为要求1.28M,但在85°C时就变到1.05M,在-40°C时变到了1.45M,请问怎么能改进,以适应宽温度范围,要求稳定在1.28M,最好偏差不超过5%。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   比较复杂   一时半会说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不管咋样,还是谢谢你!

网友:
你是作IC吗,合理的架构设计是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做IC,请问怎样能合理的构架呢?我是新手,求指导,我用的是最基本的3级环震,在加反相器整形。

网友:
是恒流环振吗?主要是电流随温度变化导致的吧,搞一个与温度无关的电流源试试吧,不过实际情况是,即使温度没问题了,die to die的偏差还是很难避免,wafer trimming逃不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最基本的环振,但我仿真时加了个理想的电流源,还是温度变化很大啊?是不是不是bandgap所影响的啊,还是环振后加了4级反相器做整形时反相器影响的?

网友:
这个和Vth的变化有关!设计时还是需要trim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