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可不可以用iMPACT做边界扫描测试

楼主(2012-07-12):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做边界扫描板级测试,需要用到EXTEST、SAMPLE/PRELOAD等指令,iMPACT不是可以通过JTAG向FPGA下载程序吗,请问可不可以通过iMPACT做边界扫描测试,就是说有没有办法通过iMPACT在JTAG口得到我们想要的任意的数据流?我看了iMPACT的user guide,但还是没明白,希望能得到指点,十分感谢!!
    另外,板上有FPGA。

    谢谢!!

网友:
可以用菜单栏DEBUG功能发自定义JTAG指令

网友:
可以发出自定义的命令,方法如楼上所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看一下,太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太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这样的界面吗?但现在是run-test/idle状态,我输入TMS=1后,它跳回test-logic-reset状态,不往下走。不知道我是否有些事情没有做,是不是要往FPGA里下东西后才能debug?我对iMPACT、fpga都不太了解,希望能再给些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这样debug吗?但有些问题,TMS不能控制状态转移。希望能给些指点,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