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Fixed与dont_touch的区别?

楼主(2012-07-12):
请问ICC中Fixed与dont_touch的区别?
还是它们是一个意思呢?

网友:
fixed是不被动了吧,位置也不动
dont_touch是不被优化掉,但位置不限定

网友:
二楼说的不对,二者是一样的,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set_dont_touch_placement [all_macrocells]
的意思就是位置固定。

网友:
我是用 Astro的, 不過我的認知是跟2樓一樣的,
但是後來進了icc man了一下這兩個command,
---------------------------------------------------------------
       set_dont_touch
              Sets  the  dont_touch  attribute on cells, nets, references, and
              designs in the current design, and on library cells, to  prevent
              modification  or  replacement  of these objects during optimiza-
              tion.

       set_dont_touch_placement
              Fixes the location of a cell or cluster.
---------------------------------------------------------------

有趣的是don't touch有提到不會replacement & modified
但是fix就沒有提到會不會 modified cell size...

有人要進一步講解一下嗎?

网友:
fix就是位置不动,是可以做size的
dont touch直接翻译就是工具不接触它,位置和大小什么的都不会改变

网友(2012-10-12):
回复 网友A:

哈哈,有点偷换概念的感觉。没错,你说的那个dont touch placement的命令是能fix没问题。
但是你set_dont_touch试一下呢,然后你看下属性,是否dont_touch为true,但是is_fixed却为false呢?

习惯上讲得dont_touch就是指的set_dont_touch.

网友:
如果一个cell有fix的属性,那么在做优化时,它会被自动derive上dont_touch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