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流片后基准分压失败!

楼主(2012-07-12):
图中N4292_G是基准电流模块镜像出来的,提供偏置电压,R177_minus是基准输出,为2v,经过带负反馈放大器后输出n1019_g为3v。现在的问题是:2v基准出来了没问题,但是输出不为3v,为4.7v左右。
这个模块前仿后仿都没问题,作了corner也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指导
放大器出来后的pmos管W/L=20/1,M=4;电流镜左边管子W/L=12/2,M=8;右边管子W/L=15/5,M=1;右上方管子W/L=3/5,M=2;N4292_G为3.43v,电源电压5v,放大器开环放大倍数800多倍

网友:
这个只能多测几个点,找原因了

网友:
电源电压时多少

楼主:
电源电压5v

楼主:
开始是怀疑工作在临界条件,但是仿真开环低频增益为46db,相位裕度90;闭环的时候主极点非常大,几乎是等于带宽,估计电容补过了,但是应该就是非常稳定才对

网友:
5v电压足以使偏离临界很远( 管子尺寸正常的话),可能是有的管子尺寸不正常,导致有些现象没仿真到。

网友:
还有感觉你的电路结构收敛比较困难,所以仿真正确,实测有误,就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事了。

网友:
就算震荡,测得的中心值也应该是3V啊。上次有个人就问过类似问题,结果是运放偏置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明下吗?我刚开始做电路,一点经验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流片后一共是测试的四片,输出值分别为3.800  4.710 4.740 0.117 。由于当时是别人测的,也不知道测得振荡没有,返回的报告结果是这样

网友:
有没可能是esd挂了,不开电测试一下输出对地电阻对吗,若不是,建议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

网友:
keneng可能偏置就没有给对

网友:
先看看静态电流是否正常吧!

网友:
运放增益小了点。。如果应为工艺偏差在开环增益再减个几DB,输出也不准。不过最可能的原因,你运放的2个反馈电阻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结构有问题的电路,仿真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制造出来有问题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
多数电压都不同,我觉得不是振荡的原因,就算振荡了,一般也就是比较小的纹波,不会像环形振荡器那样的

网友:
2 item:
1) opamp 输入pin, 是否为负反馈(应该不会..这种错误也太低级了)
2) check  M0 工作状态。, 是否有如果的电流维持电阻电流+镜相电流 ..
可以做fib, cut断镜相电流try一把..比较疑惑..why add the current  loading.?

网友:
难道用做power regulator ?
那就挂一resistor loading匹配, m0工作点。.

网友:
输出端挂大电容.try一把, 1nf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出来的数据有点矛盾。
有4.7V又有0V的。不太可能。
估计测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匹配应该没问题,用的是同一阻值同一类型的电阻,通过串并联而来,我是把怕大家看不清楚将它简化成这个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判断看来确实不是振荡的问题,过几天再测几片

楼主:
回复 网友D:
1。输入是负反馈,这个没问题的
2、加电流镜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一是M0管的电流加大,电路和速度提高了,因为整个电路的相位裕度很大,速度很慢,因此提高速度有必要;二是M0电流加大后M0的棚电压降低,这有利于提高放大器的精度。
其实我将电流镜去掉后仿过,从仿真结果上看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把更详细一点吗?
如运放以及外部的尺寸,如果方便的话,把从带隙基准出来的偏执也给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给了,麻烦分析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如果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谈谈待遇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上的,你解决了,我叫楼主给你五个信元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解释下,你的current load是什么回事。如果要得到3v,下方loop就可以,current 那边是干什么的

网友:
你说的彭电压是过驱动电压吧。唯一的情况就是你的M0 pmos进入了非线性去,或者饱和取,你测下,此时pmos的gate电压时多少。再有就是你的opa是否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呵呵,估计不是电路的问题了。要结合版图啥的
做起来起来就麻烦了。
加一个load的原因在于稳定性。

在load没有电流的时候,该电流维持住,保证第二个极点很远。

这种结构的补偿,最难稳定就是在么有电流输出的时候。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测试方法及环境,看输出是否还有大的容性负载;
原理没问题,重要的是偏置等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2013-03-06):
回复 网友F:

   求关于current load 增加稳定性的详细讲解。
另外lz你只在5V下测试么?6~10V的测试是否也是稳定在4.7V?如果仍是说明不是电阻匹配出了问题就是带隙飘了。如果不稳定那就有可能是偏置飘了,或者OPA的匹配不好,共模抑制比较低。

网友:
show the ac/tran sim result

网友:
用current load 是为了在轻负载时电路也能稳定,这主要用在负载变化很大的电路。

在轻载的时候增大pass mos 静态工作电流增大gm,即便重载,由于5V的power supply,pass mos工作在
饱和区应该没有压力!

lz的bias电路是怎么做的?这个很容易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