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前辈们一个关于jitter影响因素的问题

楼主(2012-07-12):
一般定义上说,jitter是由PLL在产生时钟信号时产生的抖动,将造成的周期的不稳定。在后端设计时,一般用uncertainty,来设置timing contrain,从而考虑jitter带来的时序问题。
    从这点上看,jitter,在PR开始后,就是一个固定值,不管PR的floorplan怎么摆,或者如何绕线,这个值都不会变化。
    但也有人说,后端要减少jitter,需要尽量减少时钟路径上的gate个数,或者缩短时钟路径长度。
    但我觉得,缩短时钟路径长度,的确可以减少OCV,但是这是否能减少jitter,我就不确定了。
    请问一下,后端的操作,可以减少jitter吗?
    如何可以的话哪些操作可以影响到jitter?这个jitter又是怎么定义的,它和OCV怎么区分呢?
    如果不行,那么是否jitter的大小与时钟路径的部署完全没有关系,仅与PLL相关。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还是弄不明白,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实在是很迷惑。

网友:
jitter是先天存在的,只能考虑它的影响,不能进行优化吧
uncertainty是人为定义的,不仅包含jitter还包含有设计和工艺的margin

jitter的大小与时钟路径的部署完全没有关系,仅与PLL相关。我认为这个是正确的。

楼主:
谢谢版主,这下我就明白了。

网友:
我猜是不同部门/公司的人,对名称的解释不一致造成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