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ium Designer层次设计中的问题,相信你也遇到过

楼主(2012-07-12):
假如一块电路板上有两颗相同的FPGA,周边电路也一样。请问在Altium Designer中如何使用多个sheet,以及sheet symbol,按照层次来绘制原理图。

按照层次绘制原理图整洁,PCB也可以用拷贝的方式节约时间。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发下如下问题:
1、        FPGA太大,分成了多个part,一个sheet放不下。所以将一个FPGA的不同part,放在不同的sheet,sch1——sch5
2、        然后将sch1——sch5对应的sheet symbol放在一个文件schfpga中,这样schfpga就包含了一个fpga和其周边电路,可以看做一个模块。
3、        然后在顶层文件main中新建一个sheet symbol,对应文件schfpga,也就是说在电路中添加一个fpga,这样导入PCB后,一切正常,有一个fpga及其周边电路。
4、        再在main中增加一个sheet symbol,也是对应schfpga文件,也就是说再添加一个fpga,按理说导入后,PCB中应该有两个fpga了。
5、        但是导入PCB后,出现10个FPGA芯片!!周边电路是两份,没错。这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将sch1——sch5中fpga不同的part分开了对待了,才会出现如此效果,是吧?
那怎么才能让软件明白,sch1——sch5中的这几个part,其实是一个芯片呢?

附上demo,可以打开看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属性里面,有个类似Part number 一类的代码吧,同一个把那个复制成一样的应该就可以吧。
手边没有AD,所以可能不确切,大意是这样的

楼主:
好了,我自己解决了,看了北航出版的Altium Designer快速入门163页,就知道怎么做了。感谢徐向民主编。
主旨是结合off sheet和多通道设计。
也就是说,放置FPGA不同part的几个sheet使用off sheet来连接相同网络,之后,这几个sheet共同生成一个sheet symbol。
第一次知道,一个sheet symbol可以对应多个文件,只要在文件名后面打分号,再添加第二个,一次类推就可。这个必须手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