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chematic中连线颜色

楼主(2012-07-12):
candence中可以在键盘上点数字9,然后鼠标点线,这样就可以使不同的连线显示不同的颜色,我的问题是,我以前这么做都会显示不同颜色的实线,可现在显示的是虚线,也就是说在线的上面加了别的颜色的虚线,而这样看着不是很醒目,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设置?使其以不同颜色的实线显示.

网友:
改display文件,里边一般名字叫y0到y9的就是

楼主:
楼上(my_n8),你说的显然不对,没有display.drf文件一样可以显示schematic并采用9使得某根线变亮.

网友:
不懂不要乱说。display文件当然有,只是cadence和有些pdk认为没必要由用户处理这个文件而已。

网友(2012-10-15):
回复 楼主:

    上面说的是正确的。你自己要是不设置,系统会调用默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问大虾,我现在用的库那些加上去的note和shape颜色全变成蓝色了,这些个东西的配置应该也在display.drf里头,知道是哪些项目名字吗?多谢

网友:
是text,我找到了

网友(2019-04-25):
引用 楼主:
楼上(my_n8),你说的显然不对,没有display.drf文件一样可以显示schematic并采用9使得某根线变亮. ...

my_n8说的对,是你错了兄弟

网友(2021-05-07):
CIW->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edit   layers->选ALL。。。
text drawing是note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