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FT中的DRC

楼主(2012-07-12):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关于DFT中DRC的问题
就是我进行pre_drc时,存在D10,D14的问题,没解决,然后插入了扫描链,再进行post_drc检查后,存在C3,C6,C9,C17,C18,C26的问题
我想问:
1.这样完成的扫描链能用吗?会不会不正确?
2.是不是非要解决掉所有的drc问题?

网友:
并非所有的都需要解决,
d1,2,3,9,10必须解决,其他的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主要要解决DFF的 CLOCK 和 SET/RESET 可控性

网友(2013-03-21):
    楼主,你把D10,D14给贴出来看看,谁没事了,还去查UG啊。

网友(2013-04-28):
不出error的就能用,不过coverage会比较低吧

网友:
不是所以的violation都要解决,有些只是说可能有潜在风险,在实际情况不一定出现,有些是会降低覆盖率,chain block的violation clock violation一定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