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fpga内部信号线的延时约束

楼主(2012-07-12):
求教各路大神~~在xilinx FPGA内部,信号线节点A到B,想要延时5-10ns,在约束文件UCF里语句怎么写?
比如在D触发器,Q端通过wire约束延时5-10ns到CLEAR端实现自清零。
或者能不能做一个可控延迟线,Q端通过可控延迟线到Clear端实现自清零,会的话请给出具体做法,十分感谢!!

网友:
只能约束最大延时,就是延时不超过一定时间。
任何不以时钟控制的延时都是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