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 and vmm

楼主(2012-07-12):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刚开始接触验证,有几个问题请教:
   1 system verilog 在验证中作用?
   2 vmm主要是用来干啥的,有哪些内容?
   3 system verilog  和vmm 在验证中有什么联系,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1.  sv是一种语言,可以看做verilog的超集,可以类比c语言和c++的关系。
2.  vmm,验证方法学,用sv语言写的库,一个验证的框架,可以类比c++中的 MFC。
3.  参考上面两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啊

网友:
vmm过时了,学习UV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