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单极性与双极性输出的疑问

楼主(2012-07-12):
各位大侠:

     我最近在做ADC的滤波器部分,看别人的datasheet里面有如此的描述:单极性输出时,输出范围为00000000H—FFFFFFFFH。双极性输出时,输出范围为8FFFFFFFH——7FFFFFFFH。

    我的做法是在滤波器前端 接收 调制器输出时,如果按1 和 0 处理,就是单极性输出,如果按1 和 -1 处理,就是双极性输出。但我这样做的时候,单极性输出范围为00000000H——7FFFFFFFH。也就是说,我在单极性输出的时候,最高位始终为0。

我试过将最高位截掉,凑取00000000H——FFFFFFFFH的做法,但都不理想。现在我怀疑是处理的方式不对……

在此想请教大侠们。这个单极性输出,该怎么做?有没有具体的定义?

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滤波,正常情况下都是有符号数吧,查查二进制补码的用法.

网友:
ADC前的模拟信号幅度范围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输入范围,我定的是2.5±1V。反馈是2.5±2V…………我感觉是在滤波器算法上有问题……

楼主:
能详细解答下吗?这个,貌似有点想不通啊、

楼主:
有木有人啊,孤军奋战,不好做啊

网友:
应该是用补码表示吧?
0~fffffff ?应该是80000000 ~ 7fffffff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你看别人的datasheet。这是TI的ads1242

网友:
检查电源吧
在仔细看一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