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下IC610安装bad ELF interpreter求助

楼主(2012-07-12):
按照IC610安装说明(图文版)
解压好了CDROM 1~5,进入CDROM1开始./SETUP
然后选择y,装installscape,报错: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eda/install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这里应该过一会就跳出窗口的,结果出了这两行: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lib/ld-linux.so.2: bad ELF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助,在线等。。。

楼主:
可能是64位的问题,尝试下载RPM解决

网友:
yum 从光盘安装看看

网友:
lib/ld-linux.so.2 is miss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然后装RPM,然后发现redhat高版本不适合装cadence,就换了ubuntu成功了,thanks anywa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还是发现redhat高版本不适合装IC610,换了ubuntu就好啦,thankyou

网友:
ic615 can run on centOS 6.2 ...
hspice also work on cent OS 6.2
ADP  also work
Laker also work ..

but need install some library step by step  , and many probelm
and license server can not on cents OS 6 => need old RHEL

new I7 server use cent OS will better ..

网友(2013-04-03):
我用的是centos6,装IC610的时候也出现了1楼的问题。难道centos6也太高级了,装不了IC610吗?

网友(2015-09-01):
Myself working in CentOS 7..

Whether it is compat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