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 BJT 的β值对基准的设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7-12):
求助各位大神:
     我们在设计带隙基准的时候如何选取BJT。BJT 的β值大小对基准的设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大一点可以减小基极电流的影响

网友:
我觉得β本身的大小对bg的影响不太重要,而β的变化,对bg的影响是怎样,有点重要。

如果是产生参考电压的话,会对初始精度带来影响。因为Vbe项是β的函数。die to die,wafer to wafer,lot to lot的β如果有偏差,那么你得到的bg的初始精度将分布得会过广。
如果仅仅只是产生PTAT current,并作为bias提供给其他电路用,就不用担心啦。因为ΔVbe几乎与β无关,推推就知道了。

PS:β值是个位数的lateral bjt用来设计bg是很常见的。更多考虑电流的match、op的offset才是,这两个是bg设计中的大头,呵呵

网友:
哎。。。那是不是存在一个概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