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环振测试总是三角波

楼主(2012-07-12):
我有一个101级环振,有分频器,也有buffer,但是输出端测试总是一个三角波(最大值高于电源电压,最小值低于0),哪位同行给解释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如何解决(设计或者测试上)?

网友:
某处带宽受限制。具体得查电路和版图,包括IO

网友:
reduce your transient simulation max time ste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测试结果,仿真结果是完美的方波,不论前仿还是后仿。如果用很高频探针以及连线(太贵且针太细,怕把针弄坏了,很少用)可以测出方波,但是用普通的探针以及连线(测直流小信号没有问题的)只能测出三角波,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其实出现三角波我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不理解为什么峰值比电源电压高?最小值比0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能否具体点?我的电路很简单,101级反相器,中间一级输出接分频器,分频器出来后接一个buffer测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给出的结果不是很明显了吗?高频探头可以测出方波:高频探头的带宽大,负载电容小。普通探头测出是三角波:普通探头负载电容大,有带宽限制。至于为什么高低电平不对,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确定,猜测是寄生电感导致的过冲。

网友:
6楼说得正确,猜测是寄生电感也猜对了,同轴探头线芯线在几十MHz以下可视为一段电感。
一般探头都有可调补偿电容,你要先接到示波器标准方波输出端先校准,使方波即不过冲也不阻尼。另外探头开关选x10档,芯线会串入一高电阻用于分压,看进去的Cin大幅减少(x1档时普通探头大约10p左右),不过输入被衰减到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