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2-07-12):
代码内有很多组合逻辑模块,仿真一下出现了毛刺,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如何解决?

网友:
根据组合逻辑特性,在相应部分之间添加DFF一类触发器进行延时缓存,即‘流水线’思想提升工作频率,消除毛刺。

网友(2013-10-08):
组合逻辑有毛刺的正常的啊~只要满足建立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2014-02-18):
如果上图使用的是后仿真,那么仿真中考虑到延时问题,必然会出现竞争冒险的情况,出现毛刺是正常的;如果想消除,那么就用触发器打一拍;
如果上图是功能仿真,理论上是不会出现毛刺的,图中所谓的毛刺长度可能有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