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ntecarlo仿运放的失调电压

楼主(2012-07-12):
scs文件

scs文件
我要仿运放的失调,参考了很多MonteCarlo的资料,还是有点朦朦然的,就高手解答。
从scs文件上看,只要把mismatchflag改成1就可以仿,可是在scs文件上并没有看到mismatchflag这个参量,Netlist也没有相应可以改的地方,而且生成的netlist是不是改不了?求高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用到的montecarlo仿真的时候,都是在模型文件.scs后面直接修改section就可以了,你这样子的还真没碰到过,呵呵

楼主:
我也有section可以选,可是选完,直接仿吗?我这个仿出来的都没有差,而且看netlist,也没有看到mismatchflag这个参量,你可以看到吗?

网友:
mismatchflag这个还真没碰到过,你看看那个.scs文件里面一般会有section xxx,你把模型文件设置成montecarlo的section就可以了,然后跑个200次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你方不方便贴个图上来看看,包括模型文件的设置和montecarlo仿真的设置

楼主:
我去问了厂家的工程师了,说是PDK没有包含mis模型,要在netlist里手动修改,然后在终端仿真。我在input.scs里面修改了器件的模型,也仿了,问题是我现在要怎么样才能看到波形?要输入什么命令,我运行时输入的命令是specter input.scs

网友(2013-10-24):
楼主用的是什么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hspice 如果跑 monte carlo ..如果沒有 本身 mismatch model
就得自己加 把 vth + delta Vth  各地方 加入 高斯函數

不過 前提得知道 到底 會跑的多開 ,
拿電阻來說 一般 都說 poly2  HR  resistor 可能 w=5um  有 5% variation
已次去 run 很多次 , 但如果 連 基本 vth 會如何跑都不知道
如何加 ??

以前跑 monte carlo跑出來都 比 5 corner model 還開 , 要把 design tunning 全進到 5 MODEL
已不容易  何況加入 monte carlo ?

有人把 operation amp 連 monte carlo都可以 simulation 進要規格內嗎 ?
如 open loop gain 100~110 db

网友(2015-02-28):
回复 网友C:

   如果 有 怎么调用mismatch 模型

网友(2017-08-11):
how to add it???

网友(2018-07-08):
高手解答 ~!!

网友(2019-11-10):
器件的object property里有一个mismatch选项,改为1即可

网友(2021-06-18):
cadence 怎么仿真有大佬指教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