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多时钟综合的设置

楼主(2012-07-12):
如上图所示,输入端口是LVDS类型的,有正有负,其中经过LVDS的时钟CLK_1先经过7倍频生成CLK_2,CLK_2又分频成CLK_3,而CLK_2是D3触发器的时钟输入,CLK_3是D4触发器的时钟输入,最终输出数据DATA_OUT。
我在DC脚本中是这样定义的:
create_clock -name CLK_1 -period 70 -waveform {0 35} [get_pins LVDS/CLK_1]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2  -multiply_by 7 -source  LVDS/CLK_1  -master_clock CLK_1 [get_pins {LVDS/D1/Q}]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3  -divide_by 7 -source  LVDS/D1/Q  -master_clock CLK_1 [get_pins {LVDS/D1/D2/Q}]

请问这样写有问题吗?综合没报错,但是静态时序分析时报错了,
Warning :Generated clock 'CLK_2' has no path to its master clock.(PTE-075)
Error: Generated clock 'CLK_2' 'rise_edge' is not satisfiable; zero source latency will be used.(UITE-461)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两个图是一样的,多上传了一次。

网友:
你的CLK_2是从哪里倍频的呢?PLL的输出,还是通过其它方式倍频的,若是PLL倍频的话,就不用约束了,只写第一句即可,第二句就可以忽略了!

楼主:
CLK_2是CLK_1经过PLL的倍频,CLK_3又是CLK_2经过PLL的分频,现在是-source  和  -master_clock 怎么定义,我觉得问题出在这两个地方。

网友:
把clk2/3改成时钟使能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说详细点吗?怎么使能?不太明白。谢谢!

楼主:
其实D1、D2是两个PLL锁相环。

网友:
clk_3的source换成D2的 CK pin。
另外在定义第二个generated clock的时候加上 - waveform, 来保证你分频后沿是对其的。 create_generated_clock 默认分出50% duty cycle的时钟。而你的电路应该已经不是了。所以会报错。

网友(2012-08-27):
我现在也是遇到了UITE-461的报错,跟你这个电路差不多,直接约束的锁相环的输出做为时钟,然后这个时钟接到输出脚作为源同步时钟,在PT下man的一下,好像是因为generated_clock以generated_clock为源造成的,但是不知道这个source和master应该怎么设置。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你的这个CLK_2是不是作为port输出了,那样的话咱的现象就一样了,查了一个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只讲到mux clock的解决方法,并没有讲到这个的解决方法,你要是有synopsys的账户的话可以进这个网址看看,我没有看不了,希望有人看了能把内容贴出来!https://solvnet.synopsys.com/retrieve/015752.html,大家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
NAME
       PTE-075 (warning) Generated clock '%s' has no path to its master clock.

DESCRIPTION
       The generated clock has no path to the master clock  on  which  it  has
       been  defined.   This  may  be  because  there  is no physical path, or
       because the generated clock has been defined as  a  -combinational  and
       the generated clock is not in the direct fanout of the master clock.  A
       propagated source latency of zero will be use from the master clock  to
       the generated clock.

WHAT NEXT
       Please  check  the design and redefine the generated clock to be in the
       fanout of its master clock.

网友:
NAME
       UITE-461 (Error) Generated clock '%s' '%s' is not satisfiable%s

DESCRIPTION
       This  is an error  message whenever the clock network traversal can not
       find a path which satisfies the  sense  relationship  defined  by  cre-
       ate_generated_clock command.

WHAT NEXT
       Check  for the generated clock definition to see if the generated clock
       is correctly defined. One example is  that  a  divided_by  2  generated
       clock  is  driven  by  a  inverter  only. In this case, generated clock
       should be redefined with -invert with -divided_by 1.   Another  example
       is  a  divided_by  2 generated clock with preinverting. If master clock
       source pin is used as generated clock source pin, PrimeTime will  issue
       the warning message. In this case, generated clock source pin should be
       redefined to clock pin of divid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使能?加门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Solvnet的答案,没有细看,是你需要的吗?

Why is the Polarity of the Clock Edge Incorrect.rar

网友(2020-06-18):
学习一下 看了半天,是不是clk3的源应该是clk2而不是clk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图是一样的,多上传了一次。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5-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Solvnet的答案,没有细看,是你需要的吗?

我的时钟上面有一个XOR门,设置了set_clock_sens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