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用过Spansion的Flash存储器的啊,求助啊!!!

楼主(2012-07-12):
小弟正在使用Spansion的Flash存储器,型号为S29JL064H,并行NOR闪存。读了技术文档,刚才做实验发现数据不对。回头发现对文档中有的地方没理解到。
在上图中,地址(BA)555、(BA)X00是怎么计算啊?
文档中说,BA是指Bank Address,但Bank Address只有A21-A19三位啊!
BA跟555、000是相加的关系么?
求高手相助!!!搞晕了。。。

网友:
不是相加,只是要执行读,擦出前得命令序列,至于为什么要先执行这些命令序列就不知道了。给你看一段代码,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验了一下,成功了。我是用在嵌入式系统里面,所以基址还是要加的,这样才能寻址到Flash。反正原则就是,只要保证送给Flash芯片的地址输入符合手册里面写的就行了。   谢谢你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