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激式开关电源初级电感工作违背电感原理?

楼主(2012-07-12):
本人近日在研究反激式开关电源开关损耗时发现一个小问题,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无法解释,故来向EETOP的高手们讨教:
根据示波器截取的波形,开关关闭后,初级电感电流Ipk在继续上升一段时间(三极管存储时间)后,到达峰值并开始下降,同时三极管集电极电压Vc开始上升,Vc上升至Vin时,Ipk已经下降了一半左右。

问题是,我们都知道电感基本公式:V=L*dI/dt , 也就是说初级电感电流开始下降时,其两端电压必然已反向,那为什么测试得到的波形会违背这个原理呢?

楼主:
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么,还是EETOP没人了啊。。。

网友:
應該說大家看不太懂你的問題吧!!!

當開關關閉時, 應該要看的是二次側電感電流, 一開始會與一次測電感電流保持連續, 開始對輸出電容充電並下降, 此時二次側的電壓會因為變壓器而反應到一次側, 所以你會看到一次側的電壓變化怪怪的

网友:
因為變壓器的漏感還會繼續進行釋能,所以才會看到 "开关关闭后,初级电感电流Ipk在继续上升一段时间(三极管存储时间)后,到达峰值并开始下降,同时三极管集电极电压Vc开始上升,Vc上升至Vin时,Ipk已经下降了一半左右。" 此現象。如果你有用模擬軟體的話,可以試著把漏感拿掉試試,就會和你想的一樣了。

网友(2012-10-11):
变压器是有漏感的。

网友:
嗯 前面两楼解释都很好

网友(2015-05-07):
现实中的器件都不是理想的,要考虑实际的因素

网友:
反激变压器有漏感,利用励磁电感模型可以分析工作原理,等效为buck-bo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