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输入与非门仿真

楼主(2012-07-12):
各位前辈,小弟用cadence仿真两输入与非门时,输出波形不正确。电路图如下
非门的输入端波形
为什么会出现负电压?当输入从11变到10时出现逻辑错误,为什么?最后一个,输出的最高电压大概0.74v,达不到电源电压1.8v??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一下,图中最上面的输出,下面两个输入波形。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简单的电路,自己检查,电源地接错没有,衬底接错没有
用dc分析,然后看看中间节点,有什么问题,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每条net的电压plot出来,挨个点一下看一下就知道哪问题了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了,原来用的RFMOS,现在换成普通MOS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