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失调电压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12-07-12):
我要仿运放的失调电压中的随机失调,要用蒙特卡洛仿真,可是,仿运放的系统失调是把运放连接成负反馈形式,DC仿真,看OP。那蒙特卡洛仿真,是不是把仿真点定在输出点,选择scalar直接运行蒙特卡洛吗?

网友A(2021-09-17):
请问您失调电压最后是怎么用蒙特卡洛仿真仿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失调电压最后是怎么用蒙特卡洛仿真仿的呢?

一个十分简陋的教程,基于IC61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十分简陋的教程,基于IC617的

学习

网友:
厉害厉害,直接做了个教程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B:
一个十分简陋的教程,基于IC617的

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你没有贴你仿真的电路图呢

网友(2022-04-10):
引用 网友B:
一个十分简陋的教程,基于IC617的

学习了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B:
一个十分简陋的教程,基于IC617的

网友C(2022-12-08):
引用 网友B:
一个十分简陋的教程,基于IC617的

想问一下testbench怎么搭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testbench怎么搭呢

单位增益缓冲器的接法就行了,输出和输入作差,跑DC

网友D(2023-02-10):
引用 网友B:
一个十分简陋的教程,基于IC617的

请问那个sigma是什么?是电路中设的某个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那个sigma是什么?是电路中设的某个参数吗

具体含义你得看pdk,工艺文件会有说明,sigma一般取3,在深入的我页不太清楚了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E:
使用 Cadence IC617 的蒙特卡洛仿真器仿真单端运放的失调电压 – Analog-Life

这是什么呢?点进去显示没有权限。

网友F(2025-04-21):
引用 网友B:
单位增益缓冲器的接法就行了,输出和输入作差,跑DC

请问双端输出的运放接成单位增益之后为什么仿不出结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双端输出的运放接成单位增益之后为什么仿不出结果呢

你全差分opa的接法是不是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全差分opa的接法是不是不对呢?

我后来接成这样仿蒙卡有结果了,四个电阻都是100K,这样应该是单位增益反馈了,还是要把电阻去掉才算单位增益反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全差分opa的接法是不是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