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0713

楼主(2012-07-13):
1、名词解释:PCI、ECC、FIR、IIR、DFT
2、冯诺依曼结构与哈佛结构的区别?
3、触发器的种类、区别。
欢迎讨论,答案明天揭晓~~~讨论者将有信元奖励。
-------------------------------答案揭晓------------------------------------------------------
1、
PCI: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ion 外设互联标准
ECC: Error Correcting Code 错误检查和纠正
FIR: Finite Impulse Response 有限长单位冲激相应滤波器
IIR: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无限长单位冲激响应滤波器
DFT:Design for test 可测性设计
2、
冯.诺依曼结构,采用程序代码存储器与数据存储器合并在同一存储器里,但程序代码存储器地址与数据存储器地址分别指向不同的物理地址。程序指令宽度与数据宽度一样。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共用。
哈佛结构采用数据存储器与程序代码存储器分开,各自有自己的数据总线与地址总线。

3、
根据逻辑功能不同:RS触发器、D触发器、JK触发器、T触发器和T’触发器等。
根据触发方式不同:电平触发器、边沿触发器和主从触发器等。
根据电路结构不同:基本RS触发器,同步触发器、维持阻塞触发器、主从触发器和边沿触发器等

以上答案来源于网络及回帖整理,如有不妥,欢迎指正。

网友:
冯诺伊曼结构者,内存与命令统一编址也。

网友:
1、 PCI(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外围组件互连,一种由英特尔(Intel)公司1991年推出的用于定义局部总线的标准。
ECC是“Error Correcting Code”的简写,中文名称是“错误检查和纠正”。ECC是一种能够实现“错误检查和纠正”的技术。
DFT,(Design for Test)即可测性设计,随着电子电路集成度的提高,电路愈加复杂,要完成一个电路的测试所需要的人力和时间也变得非常巨大。为了节省测试时间,除了采用先进的测试方法外,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提高设计本身的可测试性。其中,可测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可控制性,即为了能够检测出目的故障(fault)或缺陷(defect),可否方便的施加测试向量;另外一个是可观测性,指的是对电路系统的测试结果是否容易被观测到。
2、冯·诺依曼机:将数据和指令都存储在存储器中的计算机。
计算系统由一个中央处理单元(CPU)和一个存储器组成。存储器拥有数据和指令,并且可以根据所给的地址对它进行读或写。因此程序指令和数据的宽度相同;
哈佛机:为数据和程序提供了各自独立的存储器。
程序计数器只指向程序存储器而不指向数据存储器,这样做的后果是很难在哈佛机上编写出一个自修改的程序,独立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为数字信号处理提供了较高的性能。
指令和数据可以有不同的数据宽度,哈佛结构的CPU 通常具有较高的执行效率。

网友:
3. 触发器:D触发器、RS触发器、JK触发器。
至于优点,这些基本还给老师了。

网友:
哈佛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的存储器结构。中央处理器首先到程序指令存储器中读取程序指令内容,解码后得到数据地址,再到相应的数据存储器中读取数据,并进行下一步的操作(通常是执行)。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可以使指令和数据有不同的数据宽度,如Microchip公司的PIC16芯片的程序指令是14位宽度,而数据是8位宽度。
冯·诺伊曼结构也称普林斯顿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合并在一起的存储器结构。程序指令存储地址和数据存储地址指向同一个存储器的不同物理位置,因此程序指令和数据的宽度相同。如英特尔公司的8086中央处理器的程序指令和数据都是16位宽。

网友:
都还给老师了,惭愧

网友:
PCI-放闷屁之后被竹笋炒肉
ECC—放响屁

冯诺依曼结构与哈佛结构的区别?
冯诺依曼结构:穿套装
哈佛结构:上身着贴身小背心,下面是裙子,太诱惑了。

触发器的种类,区别及优点
2种,带钳位和不带钳位,

区别: 不带钳位是非主流,来者不拒
           带钳位是美女,择其善者而从之
优点:这个要分场合,当你饥渴时和一夜暴富的品味是不同的,(^-^)

网友:
DFT一定是design for test吗?
也有可能是离散傅里叶变换(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ation)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