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sim仿真

楼主(2012-07-13):
请问各位大侠,ncsim仿真时有没有办法在tcl文件里面直接在端口force一个时钟(force具体值是可以的,不知道如何force一个时钟)?这样就不用在testbench里面创建了。

网友:
时钟也可以force,tcl脚本中写一个while循环,但是这样效率很低。比较好的方式是如果你有多种时钟频率,可以先在testbench中生成好,然后通过tcl force选择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