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基本概念讨论专用贴

楼主(2012-07-13):
wjchuan 童鞋的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39971-1-3.html了解到,大家对一些基本概念有一种渴求欲。
我想专门开这个帖子,供大家讨论和学习基本概念的。

当然cadence和synopsys对一些概念的描述上的差异也可以拿来讨论。
欢迎摘抄和转贴来讨论,你懂的和不懂的概念都可以拿来,我们大家一起揣摩它!

想达到的效果:后来人通读这个帖子后就能了解后端的基本概念,虽然不是字典,但是用大家的讨论去充实它!

本帖子谢绝灌水,什么“学习啦”,什么“多谢啦”,都免了。来到就是真刀真枪的亮家伙的!最欢迎的是提问帖!
对漂亮的答案,给予适当信元奖励!什么“学习啦”,什么“多谢啦” 的灌水贴,直接禁言处理!
2楼,3楼,供做目录编辑用,方便查找。

论坛是大家的,欢迎您的思考和参与

楼主:
索引A~M

占楼

楼主:
索引N~Z

占楼

网友:
我就先提问个:create generated clock时,怎么指定master pin呢?

网友:
这个想法好!

让我们先给“基本概念”画个范围:
无需实际经验,教科书入门资料中涉及的名词都归为基本概念

希望大家多利用这个帖子提问,尽量不要另开新帖。
如果一定要开新帖,请到这里跟帖挂个链接。

网友:
     -source master_pin 就是生成这个generated clock的源clock的pin。它可以是source clock,也可以是generated clock

与此相关的是另一个概念是

    -master_clock clock 是生成这个generated clock的最源头的那个clock。一般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这个选项。当有多个源clock到达这个generated clock,工具无法主动判断时,才被要求使用这个选项。

网友:
为什么CTS过程中,除了会把时钟线route了,还会把其他的线也route了?
照着.ctstch文件的要求route 时钟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过程中也夹杂着时序分析,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没控制好吧?〉

CTS的时候,如果指定了,它的确是只route clk的

另外,这个帖子是专门针对基本概念的,涉及到具体项目的问题,请另开贴,谢谢配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您明确了cts时,可以只布时钟线,那我再去查查那里设置错了
关于发帖位置,下次会仔细考虑,这次不好意思了

另外,这个专用帖太有必要了,支持版主的提议

网友:
ICC是什么工具软件  求英文全称  下个星期就要学它了  想先了解下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IC complier
Synopsys出品

网友:
请问 ICC中的 well filler 和 tap cell  是什么意思,两者有什么区别?为啥在insert tap cell时,还需要选择layer ?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ful skew是啥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Tap cells are a special nonlogic cell with well and substrate ties. 它只针对于没有substrate和well tap的stdcell library。一般来讲,在floorplan阶段,也就是preplacement阶段就要加tap cells,它有距离的规则要求需要满足。

   Well filler是routing 完后,为了避免well的gap造成的space violation而加的weill filler cells。对一般的工艺来讲,加普通的filler cells即可解决问题

针对不同的工艺,需要设计前先了解它的库中所包含的special cells

楼主:
回复 网友D:

   概念上来讲useful skew就是有些datapath延迟较大,而处于同一时钟树中的寄存器中的时钟延时相对较小时,可以迁就延时长的datapath,增加寄存器的时钟延迟并不影响时钟树的功能,这种方法就是时钟树的有用偏差(useful skew)。

网友:
physical site master指的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版主:
          时钟树的动态平衡是怎么回事情啊?

网友:
时钟树的动态平衡:
    某个特定点的insertion delay随着参考点的delay而变化。
    在无法预知(又不想特别指定)参考点的insertion delay的情况下,想让特定点与之平衡时使用

网友:
Stacked  via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 compiler

网友:
Terminal是包在pin外面的圈,作用是?

网友:
Stacked  via:落在一起的VIA,可以跳过中间几层layer,连接上下层

网友:
我想问问约束里面好多的设置到底是凭什么来的,比如skew,latency,input delay这类~
是经验来设置还是有其他的计算或者方法得来???

网友:
几个关于65nm工艺库的问题:
1. 工艺库里面提供了thick oxide 和thin oxide 两种dcap cells,在user guide里只说明了thick oxide可以更有效地防止antenna effect,那么,除此以外,两者还有什么不同呢?各有什么优缺点?
thin oxide的leakage应该会更大一点吧?

2. ckbuf( CLOCK BUFFER) 和 ckdriver( CLOCK DRIVER)有什么区别?

3. antckbuf(CLOCK BUFFER with ANTENNA)一般在什么时候用到? CTS的时候有必要使用这种cell吗?

网友:
ICC中InitialPlacement完成了什么?

网友:
skew :
對designer來說越低越好, 但對apr來說meet timing就好 (但designer不會接受你這種說法)

latency :
DC時用來constraint的command, 實際用到的機率不大, 因為過長的latency會造成一堆不必要的delay/buffer, 但我印象中latency在designer那邊有別的concern (但我忘了)

input delay:
可以跟output delay一起討論,
input 決定輸入的driving, output決定loading

网友:
Initial Placement :
依據你的選項(timing driven, congestion driven)做cell placement,
在我的認知裡面這樣做不會對cell做任何opt (cell sizing / buf inser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E:

   The site is the minimum unit of placement. It represents a slot where a cell can be placed
   Rows are locations where the placement tool will place cells, rows can be core rows or IO rows. Rows are a multiple of the site definition in the LEF file.

不知道你关心的是这个概念么?

下次有名词要问的话,最好说详细点,比如在哪看到的什么不太理解之类的,方便大家找到“案发现场”,便于讨论。

网友:
什么是insertion  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F:

   clock的latency 又被称为insertion delay,包括clock source insertion delay和clock network insertion delay两部分。

网友:
关于 clock_uncertainty的设置 :在讨论区的 FAQ上看到CTS前的 hold的 uncertainty预估如下,
想问一下 hold分析为什么不考虑 jitter的影响呢

preCTS,hold: uncertainty = 预估的clock skew

网友:
回复 36# manshy jitter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不同的时钟周期时钟边沿到达的差别。而hold检查是在同一拍,相同时钟边沿的检查。所以hold检查中不需要考虑jitter

网友:
在ICC中的select选项中By name toolbar下面的 Leafcells 与Leafpins是什么意思?与普通的cell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ICC中cell type 的cover ,tap,Double/Triple Height是指什么,什么作用?

网友:
ICC在跑place_opt的过程中会输出很多优化过程的信息,那个
design rule cost 是什么意思?
看到它有时是几十,有时又是0,ICC是根据这个值来优化么?

网友:
不知道该不该发在这。
看foundry文档时出现缩写:PD,PS,AS,AD,SA,SB。没找到全称,是不是很基本的名词?
还有一个T/O?

网友:
不知道library中什么情况下的setup或hold为负值??

网友:
回复 网友G:

DFF可以简单的看成是两个latch串联在一起构成的,前一个latch低电平有效,后一个latch高电平有效。(这里就是指时钟的低电平和高电平)
正常的数据传输要求在高电平来之前数据已经传到后一个latch的输入端,所以数据比时钟要先到一个latch的delay1,这段时间就是setup。之所以setup会出现负值,是因为DFF内部的CLK是经过一定的逻辑才给到latch的,也许这段逻辑的delay2已经大于了latch的delay1,这是的setup=delay1-delay2,就是负值。

对于hold为负的情况类似,是因为像SDFF这种数据也要经过一段逻辑才能传到latch,这样旧数据的保持时间是要减去这段逻辑的延迟的,就可能出现负值了。

也许我的理解有错误,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请教一下local skew的概念。文档里说是 the skew between the clock inputs of neighboring filp-flops. 还是没太弄清楚是什么意思。。
想知道这个local skew 和global skew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个参数的存在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H:

local skew 指的是一个时钟树里有数据交互的节点之间的clock skew。
globle skew指的是时钟树里所有节点之间的clock skew。

具体用处我不是很理解,期待答案!

网友:
在EDI91-UG-placement中,关于adding instance padding,有如下描述,

Instance padding is specifie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sites occupied by each instance.
(Instance padding是基于每个instance占据的site的数量而确定的)

For example, if a row fits 30 instances without padding,
(例如,如果一个row适合放置30个无padding instance)

you can specify padding of two sites for each instance in the row.
(声名每个instance 占据2个site宽度)

In this case, each instance in the row will then occupy two sites, and the row will fit only 15 instances.
(那么,这个row只能容纳15个instance)

那我就不明白了,可以放置30个无padding instance,每个instance 是site的整数倍,
                那么row中至少包含30个以上的site,
                        如果每个instance 占据2个site宽度,
                那么这个row可以容纳15个以上instance吧?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什么?

网友:
cell padding 和 instance padding 有啥区别?

网友(2012-08-12):
1、什么是UPF模型和non-UPF模型,怎么看我们的设计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2、对于 indirect tie-off里面有这样一句话,an indirect  tie-off connection ,the net is assigned a                   net_type attribute of 'tie high 'or 'tie low'   想请问下tie cell 是不是就是里面的tie high 和tie low

网友:
回复 网友I:

tie-off cell就是指TieHi和TieLo
不过我不清楚,什么叫 ‘间接tie off 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说通过tie-off cell连接就属于间接连接的,直接连接是signal pin与PG net直接连接,不通过tiehi或tielow。

网友:
在EDI—UG—floorplan部分,有如下章节:
Resizing Rectilinear Blocks
我的疑问是,对于这个block,通常是指hard macro 和 blackbox,
它们的尺寸都是固定的,怎么可以resize(放大或缩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问您一个问题,

    在EDI中,有blockblob这个概念,它指的是一个module ,但是APR时,这个module的网表还没确定,是吗?

    在ug-floorplan-use blockblob章节,有如下内容:
    Any module that does not have to be implemented as a partition can be specified as a blackblob.

    既然任何不被当作partition处理的module,都可以被声明为blockblob,
    那么,在什么具体的条件,我们把module 声明为blockblob?

网友:
问老大们个问题:网表中一些叫做latch的东西是什么啊?在STA中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请问老大们,ICC的physical datapath能说下大致流程不?主要是前端那块

网友:
什么是supply net????
create_net和create_supply_net 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I:

    ICC user guide上说:
A supply net is a conductor that carries a supply voltage or ground.

supply net也就是俗称的电源线吧。

create_supply_net只是在UPF mode下位特定domain创建power
create_net可创建signal net或P/G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2,3楼好像没链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2.3楼作为目录用,之写楼号,不写链接。现在还没有开始编辑,感谢关注

网友:
想问一下 timing window是什么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L:

每个信号都有一个最早和最晚的跳变时间,两个时间所形成波形就像一个window,所以叫timing window

timing window

timing window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 是什么文档? 能发下给我或者告诉我名字 我去找?

楼主:
回复 网友L:

   以前我发的一个PTSI的文档,用TW不就是要关心SI么?

网友:
回复 网友L:

    请教帮主:
          怎么计算每个节点的timing window值啊?
    谢谢!

网友:
请问如果 globalNetConnect 没有定义,LVS能过吗?
有人问,他的项目已经tapout,但是他忘记他有没有定义globalNetConnect了,但LVS肯定是没问题的。是不是LVS过了,就证明他encounter里的globalNetConnect 定义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M:

GlobalNetConnect还是要定义的吧,包括tiehi/tielo单元的连接。如果单一电源的,只有stdcell的也许侥幸没问题吧。
得具体分析下,个人认为。

网友:
GlobalNetConnect 没有定义,Power是怎么打上去的? LVS只是逻辑功能验证,在选项里面加了电源选项应该也能过的。

网友:
再看UG时,总提到原形设计(prototyping),何为原形设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UG上也说了:
   physical prototyping includes the following elementsegal cell placement
trial routing
RC extraction
Delay calculation
Static timing analysis
Timing opt
CTS

网友:
保持时间和建立时间是由触发器本身决定的?为满足要求,调整的是时钟周期?
时钟周期为什么与保持时间没关系?或者说触发器的延迟时间和组合逻辑的延迟时间最小值之和为什么要大于保持时间?不考虑时钟延迟

还有,这2个概念,触发器自身的lib hold时间和两个FF之间讨论的hold时间,谁能给我解释下

纯新手,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了些资料,原形机(样机)是工程技术领域一个常用词汇,它通常是指:
一个原始模型(产品),此后一些其他的产品会使用大致相同的方法,模仿它而设计,直到满足设计者的要求。

引申一下,在EDI环境下,原形设计就是我们最初的设计,这时的设计不算很理想,可以作一些调整(诸如优化等等),
以达到最优。原形设计反应的是设计的最初状态,位于设计的前期。

以下是从UG载录的:

Depending on what stage of the design is in, such as prototyping, intermediate, tapeout,

use the appropriate option of the trialRoute command.

浅显的了解了一下,希望版主及给位指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mality Guide Files (SVF)

网友(2012-09-21):
回复 网友N:

    我也在刚入门阶段,想问一个关于reference library的问题,把一些library reference进去有什么作用,会发生什么,不弄进去,会怎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timing arc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O:

    latency: 有一些设计如DDR等其中的一些路径设计的是时候规定了具体的latency,这样在PR完成之后就需要进行这种latency的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P:

PD,PS,AS,AD这些词分别指mos管的drain的周长,source的周长,source的面积和drain的面积。
SA和SB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些词在spicemodel中都能找到。一般仿真的时候都会用到。

网友:
为什么在hold slack中要考虑jitter,而在hold uncertainty中不考虑jitter?
为什么计算setup slack时使用的是2倍的jitter,而计算setup uncertainty时使用的是jitter?

网友:
关于DVFS调节的疑问
http://bbs.eetop.cn/thread-354396-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Q:

    因为setup考虑的是下一个时钟,而hold是本时钟周期,所以时钟周期对hold无影响,顾名思义,只有tlogic+tc2q>thold时,才能保持上一个时钟的数据有效。可以仔细理解一下setup和hold的定义,画个信号延时图就明白了。

网友:
这篇帖子感觉对false_path分析的挺好的,推荐给新人。
http://www.eefocus.com/zpshao/blog/11-01/201526_485d1.html

网友:
signoff_opt具体都做了什么动作,为何花费很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R:

   timing arc is nothing a timing path from any input to any output.

For a simple  FF you have inputs D & CK and output
Q . Since the FF is edge triggered you have an arc from CK to Q. Since it is the clock edge that controls the output timing and D has no significance ( provided setup/hold are met)

For latch you have timing path between CK and Q (when D is already stable) and also D and Q (when latch is transparent and D changes). So you can say latch has 2 arcs.

楼主:
回复 网友S:

   设计中需要的数据,就到reference lib中去自动搜寻。
如果找不到,工具回报warning或error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回复。。懂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N:

-master_clock clock 是生成这个generated clock的最源头的那个clock。一般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这个选项。当有多个源clock到达这个generated clock,工具无法主动判断时,才被要求使用这个选项。

    陈版主,这儿有几个源时钟,几个时钟的时序在这儿都要满足的话,需要怎么处理呀?SDC和ctstch需要怎么写呀?

网友:
按照具体情况处理,你问得太笼统,答案太多,无法一一列举

网友(2012-10-23):
-status {unplaced | fixed | placed | cover}

看到连线和block都有这个cover状态,
它到底是什么含义?

只是不能移动吗?

网友:
在DC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create_clock -name clock -period 10 -waveform {0 5} clock1,我明白create_clock是生成时钟,-name后面的clock和clock1分别是什么含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T:

    -name  跟的是时钟名称

最后的clock1是定义点,看起来应该是个port吧(最好显式定义)。

网友:
我想问个问题:
在report_timing  中有两个选项: -max_path和-nworst
想问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用 -nworst的时候默认加了-max_path的选项?能说的详细些么?

楼主:
回复 网友U:

-nworst 针对每个endpoint的。
-max_paths 针对path group的。
path group包含endpoint的关系吧/
你只要nworst,那肯定对应的max_path也要报出来,但反过来不是,它只报最大的endpoint的timing完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implicit exclude pin 到底是哪些pin,哪些exclude pin需要由用户定义成explicit stop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V:
   Implicit EXCLUDE (ignore) pins areautomatically defined by CTS on:

-Non-clock input pins of sequential cells (D, Set, Reset, etc)

-output ports

-Pins of combinational cells withoutany fanout or withdisabled timing arcs
-Pins with 3-state enable arc
-Select/Control pin of mux used inthe data path
-Input pin of pre-existing gate, ifall pins in its fanout are exclude pins

-Incorrectly defined clock pins (missing or incorrect pin definition in thestandard cell or macro cell FRAM view)

-Clock pins without trigger edge info
-Clock pins without a timing arc tothe corresponding output pin
-Buffer or invert input that are held constant(by using set_case_analysis)

以上信息来自synopsys公司。

至于你说的设置为stop pin的部分,这个需要看你的设计要求,可以从前端人员那里得到对时钟树的要求,然后进行设定。
比如 output ports。

网友:
库里面有lvt,hvt,svt,这几个刚弄明白是啥意思,但还有hp是什么意思?求版主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N:

    low vt也是高性能的吧?

搭车问:hp和lvt的差异是?

网友:
hp是系列名称,相对应的是lp系列
每个系列里面又各有hvt,svt和lvt的库

网友:
pt进行时序分析时,所有的时延参数不是都在sdf中么?为什么还要设置wc或者是bc的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W:

    sdf中主要用来记录互联线延迟吧?cell延迟还是靠lib算。

网友:
soce8.1输出的SDF 3.0文件,为什么PT和NC读入时,会出现类型错误?

网友:
SDF会同时记录CELL和线延迟
线延迟在SDF文件前面,CELL延迟在SDF文件后面

网友:
LVT为低阈值器件
相对有HVT,SVT等

网友:
LVT速度最快

网友:
回复 网友X:

我前面搞迷糊了,我的流程是这样的:

PD设计软件----输出SPEF---》PT----输出SDF---》后仿软件。

我没见过PD设计软件输出SDF的情形。
愿闻其详~

网友:
谢谢,LD的回复。

网友:
我想直接让SOCe输出SDF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N:

请问,有的人说全称是setup verfication file???
感觉应该是synopsys verification file吧?

网友:
回复 网友X:

   还是以前一样的问题,既然sdf把所有的时延都记录进去了,用pt报时序的时候和库有什么关系? 直接把完整的sdf与netlist以及sdc读入不就可以了?

  我自己试验了一下,库随便选,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W:

       你的sdf文件是哪个软件出的涅?

咱们交流交流~

我们的项目pt不读sdf文件,读spef文件,然后输出sdf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Y:

    哦,是这样的,我们是与一个design service公式合作,由他们提供给我们sdf与netlist文件,我用他们提供的sdf,使用pt读入的。具体sdf使用啥软件生成的,这个我不太清楚,可能是用pt将spef转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W:

      你们合作的这个design service提供的是 布局布线 的服务吗?还是提供的IP服务?
他们给的sdf是给你们验收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Y:

    从netlist一直到流片,一些存储的ip是他们提供的,std是免费的。 他们提供的sdf是用来做时序仿真的,因为完全靠pt是不靠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Y:

    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验收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W:

    嗯,我了解了

你们的设计流程跟我们是一样的嘛:
PD设计软件----输出SPEF---》PT----输出SDF---》后仿软件(vcs,nc)

只是前4步是design service做的。

他们给出的sdf和netlist文件应该是给你们做后仿真中的反标用的,不是给pt读入的。

pt读入网表,约束,寄生参数(spef)和时序库,
   输出各种报告和sdf。

sdf在反标后,会覆盖掉仿真模型.v中不准确的延迟信息,进行带延迟的仿真

不知以上说法和你的工作是否符合?

网友:
回复 网友Y:

    嗯,同意楼上的。在pt时输入.spef,.hv,.sdc,文件,然后输出.sdf文件用于后仿。

网友:
回复 网友Y:

    是的,你说的很对。 但是sdf不也可以用pt读入么?  此时pt读入的sdf与spef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W:

    嗯。。。 我查了一下pt是可以read_sdf的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验证sdf吧?

尤其是在出sdf的软件不是pt,或者是别人出的sdf的时候?

“此时pt读入的sdf与spef有什么不同?”
——spef内容是寄生的RC(欧姆,法拉),sdf内容是delay(秒)。pt通过自己内部的查找表等算法完成RC->Delay这一步的转化。

我觉得吧,如果给spef,pt会自己算,然后把算出的delay给用户看。
如果给sdf,pt把“算”这一步省了,把sdf中的delay标注上给用户看。

网友:
回复 网友Y:

    太谢谢你了,被你这样一梳理,对于后端时序这块我又有了新的认识了。

    这样的话,此时pt只需要读入sdf,netlist,sdc,以及任意一种类型的库(因为所有的时延参数都已经在sdf中了)就可以完成时序的报告。
     还有就是你说的pt读入sdf的作用,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debug,看具体路径时序,时钟skew等,帮助我们推算接口时序有多少余量等,这些比直接使用时序仿真速度快,而且也更加准确省时。  因为对于某一温度的sdf而言,内部有关netdelay与celldelay以及setup/hold检测都有一个最大值,一个最小值,使用时序仿真的时候只能一次读入一个值用以仿真分析,而使用pt的时候可以用最大的值分析setup,最小的值分析hold,相比于时序仿真而言,更加的可靠与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Y:

网友:
回复 网友W:

    好的,有问题在这里问就行,eetop里牛人很多的,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请问下我们时钟布线的时候要定义ndr布线规则,我们要怎么知道原先的布线规则是什么呢?ICC貌似找不到合适的命令,还是工艺厂家给了,规则就定了。

网友:
请问高手们遇到问题不会通常都会查阅什么资料?或者在网上,首先会想到那些地方查找??
看见Daemon总是发一些英文的官方解释,不知是不是Reference Book上面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I:

    ICC的话,就是tf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官方的ug,或者lab之类的,都是权威性的参考资料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2012-11-28):
保持时间和建立时间是由触发器本身决定的?为满足要求,调整的是时钟周期?
时钟周期为什么与保持时间没关系?或者说触发器的延迟时间和组合逻辑的延迟时间最小值之和为什么要大于保持时间?不考虑时钟延迟

还有,这2个概念,触发器自身的lib hold时间和两个FF之间讨论的hold时间,谁能给我解释下

纯新手,谢谢各位大神了
----------------------------
不是大神,只是探讨,在第9页f2oo0回复外再稍作补充。
是。尽量不要调整时钟周期,因为那意味着你没辙了。解决办法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列举几个:拆分组合逻辑,调整clock latency,或floorplan等。
hold同沿检查,与时钟周期无关。满足hold time的要求是为了保证数据在传至ff2的数据端之时,由于ff1的数据输入端仍然是稳态,所以数据经过ff1和ff2之间的组合逻辑后仍然是稳态,因此同沿检查,这样保证ff1起作用。

数据------|FF1|----组合逻辑-------|FF2|----
        +--|>__|                    +--|>__|
------+----------------------+

其他问题留给大神回答。

网友:
数字后端的流程,还有每一步用的工具是什么?希望能够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
如何看我们的设计的大小,看area的大小?什么样的标准算大,什么样的标准算小?

网友:
请问各位牛人,我今天遇到了这两个warning,这是路径没有指对还是其他问题?
warning:the XX cell in XXX technology library is being marked as dont_use
warning:the XX cell in XXX technology library does not have corresponding physical cell description.
我觉得我的库建的没问题啊,用Astro建的,都能看到每个器件的版图,上面的错误出在哪里了呢?

网友:
问个很小白的问题,后端具体都要懂哪些工具的? 因为公司比较小,现在只是负责综合,PT,ATPG,FM,再往后的东西,公司是外包做的,这样OK的么?想了解下行业的大概情况,又不知道在哪里提问好,所以拿到这个基本贴里来问了,问错楼,还请见谅!

网友:
你提到的东西大多是后端里面比较边缘的,后端的核心是APR

网友:
后端设计主要设计哪些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A:

簡單說就是digital back-end

RTL -> Gds
或者
Gate-level netlist -> Gds

一般design house 後者比較多,
包括的話就是
floorplan -> placement -> cts -> timing closure -> physical verification

每一步有自己的know-how跟issue...
所以問題蠻多的, 後段蠻累的,

總結是要做也許是不難的,
作的好不好看你花多少心思...
一開始建議先全盤了解, 然後再專精一部分,
慢慢再把觸角伸到其他領域,觸類旁通吧!

後來也會有些apr走的比較cad...
DFT也是個有趣的議題...
我還太菜碰不到(攤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您好!我是ICC初学者,我想向您提两个建议:
  (1) 对于初学者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ICC里面那些基本概念搞不清楚,比如我刚学的时候,就有一些基本概念比如:via , pitch,  space, notch, power strap, power ring(core ring), pad ring, power rai, wire track等等这些workshop上出现的,当时不怎么明吧,现在基本都知道了,所以我觉得版主如果能够开一个新帖,专门罗列这些基本概念,然后逐一解释,这样对于初学者(比如我)来说,能极大地帮助他们快速入门~~
   (2) 对于很多学习后端的朋友来说,可不可以针对特别是DRC或者LVS中的一些常见问题和错误开一个自问自答式的科普帖子,几位版主肯定对这方面有很多积累,能不能罗列这些问题及解决办法呢(并且可以不断补充)?这样很多朋友在出问题时就可以很方便的查阅解决方法~~
   以上是我的个人想法,我是刚接触ICC不久,相信以后我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的,所以想向您提这两个建议,这样能更好更快的方便广大学习后端的朋友们,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先谢谢版主了!!

网友:
Astro用的tf文件和做DRC/LVS用的tf文件不是同一个吗?DRC用的tf内容大致知道,想请教下Astro导入的tf内容作用?

网友:
有人和我说,CTS后的DRV中的cap,tran主要影响的是功耗,如果对功耗要求不高,出现violation可以不修(他是针对我的小设计)。不明白为什么,能扫盲下吗

网友:
不同, DRC/LVS 的tf 是for physical verification的,會定義所有的layer,

Astro 用的tf 是 for place&route tool 用的,
基本上只定義與pr有關的layer info還有unit tile.

网友:
有人和我说,CTS后的DRV中的cap,tran主要影响的是功耗,如果对功耗要求不好,出现violation可以不修(他是 ...
引用 网友P:

cap 大 -> output load 大 -> trans 大在mos轉態的時間會比較長, 因此比較耗電, 另一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容易受SI影響

不過我不清楚為什麼可以不修...
我覺得至少要修在.lib定義裡面的range

除非你們自己對design 有特別嚴苛的constraint不修那還ok
否則input tran / output load超過.lib range 算起來的cell delay其實誤差都不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O:

Astro用的tf是foundry直接给的吗?
是不是有了physcial verification用的tf后,也可以自己根据需要改成PR用的tf啊

网友:
回复 网友O:

1)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最后cap和trans影响的都是cell delay,而cell delay最终会对setup/hold timing影响?cap和trans的检查目的最终是为了满足setup timing
2)因为我的设计中clk是10MHz的,是不是由cap和trans violation造成的cell delay会增大,由于setup裕量很大,还是会满足,所以cap和trans violation可以忽略?

网友(2013-01-03):
恩... 我沒有聽過有人這樣用的,但至少pr的tf裡的unit tile,

是無法從pv的tf 裡得到的

网友:
回复  onlykals

1)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最后cap和trans影响的都是cell delay,而cell delay最终会对se ...
引用 网友P:

我還是不這麼建議, 這樣來描述好了

我們看到的cell delay, 在.lib裡面是一個7x7的table,
由input trans, output load作為兩個index

我們所看到的cell delay是由兩個最近的index以內插法算出來的,
cell 的delay並非線性的, 而index 又有其上下限
詳細算法可以在pt下個delay_calculation什麼鬼的command看看

因此 你的理解裡, timing pass 可以不理會tran/cap, 這裡有一個盲點,
如果你pass的timing 的cell delay本身並非正確的估計值呢?
像是如果落在table外的區間, 導致算出來的cell delay很大所以 hold pass了
但這樣的估計正確嗎?

所以回歸我最一開始的說法,
lib的drv 必須clean,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特別下了更嚴苛的限制,
那麼timing pass情況下不理會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以上是我的理解...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网友:
请教 rail 和 track 的概念

rail是标准单元电源地的连接线,那么track呢

网友:
请教 rail 和 track 的概念

rail是标准单元电源地的连接线,那么track呢
引用 网友P:

每層routing layer (for ex. M1, M2 ... Mx) 都會有自己的track,決定它routing時主要的走向, 也就是detail route時會做的track assign動作

比較常會看到的是M1的track, 因為stdcell的高度常用此來決定,
比如說7-track, 9-track的std lib... 就是一個std cell的高有7個M1 track.
而兩個track之間的距離則是一個pitch.

网友:
后端板块做的真棒,是个学习交流的好地方

网友:
请教各位:

$setuphold里面的limits(0.3,-0.2),这里的-0.2该如何理解?谢谢解答。

一般的setup 和hold都是正值,这里有个负值,该怎么理解呢?

最好有个图。

网友:
请教下:1)globalnetconnect 连接的global net指的是什么啊?
         2)tiehi,tielo是在哪一步加的啊,我在sroute之后怎么加不进去?

网友:
我用encounter,
globalnetconnect -pgpin,add ring,sroute,connect padpin后verify connectivity显示VDD/GND open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做globalnetconnect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请教

网友:
请问如何使用pt报出设计中的关键路径?

网友:
问下,tie cell一般在哪个步骤加,具体为什么要加tie cell,而不直接连接电源或者地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B:

The outputs of the TIEHI and TIELO cells are driven through diffusion to provide isolation from the power and ground rails for better ESD protection.

网友:
问个dc问题,小弟我对dc 时钟约束那set_clock_latency不是很理解。
我们用set_clock_latency来建模network latency,这个latency和set_ideal_network感觉是冲突的,ideal network不是表示时钟网络上没有延时吗?这个冲突DC怎么解决呢?
其次,在DC里面set_clock_latency对ICC的时钟树综合有影响吗?比如我在DC设置了network latency为0.5ns,ICC会在cts的时候把时钟树的clock latency调成0.5ns吗?(因为在ICC要import DC的sdc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C:

set_clock_latency定义的是时钟源的延迟set_ideal_network定义的是时钟根节点到各个寄存器clk端的net为理想net,也就是clock skew为0
两个东西代表的内容不一样,不存在冲突一说

网友(2013-02-19):
write_sdf 和 delayCal -sdf 在功能和用法上有何区别

网友:
wire_load_mode 中 top 和 enclosure 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呢?

网友:
DC脚本里  analyze -format verilog $active_design.v
                leaborate $active_design
这里的elaborate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DC脚本里  analyze -format verilog $active_design.v
                leaborate $active_design

                current_design $active_design
                link
                uniquify
这里的uniquify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D:

set_wire_load_mode 定义了同建模连线负载相关的模式。top模式定义层次中所有的连线将继承和顶层模块同样的线载模型。如果打算以后打平子模块进行布图,可选择这种线载模型。如果用户采用自底向上的编译方法来综合设计也可以选择这种模式。enclosure制定所有连线(属于子模块的)将继承完全包含该子模块的模块线载模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D:

SYNOPSYS最初引进了read命令,随后有了analyze/elaborate命令。较之read命令,analyze/elaborate命令为设计输入提供了一种快速而强有力的方法,推荐RTL设计输入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D:

   uniquify是一个dc_shell命令,它实际上生成多个实例的唯一定义。

网友:
问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一个后端元件支持的金属层数是1P8M1T1H0A1U,1Poly 8Metal好理解,后面的T,H,A,U分别代表什么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E:

    上层供电源/地网格走线的层会用特殊的名字,相比下层的M打头的,它们的走线比较宽和厚。

网友:
我用的是SMIC65nm库。SCC65NLL_HS_RVT_V2p0a里面没有milkyway,倒是有个astro文件夹,我把reference_library设为这个,不知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F:

   没问题

网友:
scan chain的概到底是什么啊?
书上一直看到,就是不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G:

    你看看这个有无帮助: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32465&highlight=%C9%A8%C3%E8%C1%B4

网友:
怎么打给PAD打bonding,是不是有gds就够了?在virtuoso里打吗

网友(2013-03-21):
(1)、对于综合一开始我们需要target library和link library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工艺角很多时候看得到一些前辈只用最差的情况,而有些前辈又会使用最差和最好两种情况,我想问问,这个在项目中应该如何去设定或者衡量?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估算情况所以关于这个的设定对于后面综合完成后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望指教~
(2)、对于set operation conditions这个的设定,现在一直使用的是“set_operation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on -library [get_libs {xxxx.db:xxxx}] -min xxx -max xxx”,也有看到一些项目里会去掉-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on 这样的选项,这个也希望前辈能讲解一下~
(3)、对于set_wire_load_model 这个的选择一般选择在什么范围可以?是越小越好吗?
(4)、对于设定driving_cell器件,这个选择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呢?我看很多项目里都将这个设置在BUFX2或者BUFX4这个范围内?
(5)、对于时钟很慢的设计中如只有1MHz这样的情况,clock -priod 1000,这样情况下的latency、uncertainty、transition设定在什么范围比较好呢?因为论坛里有些大侠是说了一些经验值什么70%啊、30%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像时钟周期很长的如本例中的1000又该如何去考虑和设定呢?补充如果工艺在.25um下
(6)、对于input delay、output delay、input transition、output transition一些关于input、output的设定对于我们Bankend人员可以向项目负责人那边询问些什么有用的值,比如像pad上的一些什么参数,然后根据这些我们又能怎么去设定呢?这个问题还望大神多多指点
(7)、最后想问问,我综合出来后用DC自带的时序检查工具查出来hold违例有很多,而且时序还是slack -4.24,想知道在综合时如何去修hold?之前用过set_fix_hold [list clk]因为设计中只有一个clk时钟,所以这样的方式并不是太理想,还望前辈能多给点儿建议

网友:
OD指什么?

网友:
再补充几个问题:
1.Memory的出PIN一定要加BUFF吗?(听说一般的Memory驱动不足,故要加BUFF,如果是40lp工艺,加多大的BUFF呢,依据是什么?)
2.如何理解Logic_level?(是指cell的级数吗?)
3.fp_placement的意义何在?
4.听说多核STARRC,精度会降低,有这回事?(如果有,为什么)

网友:
sealringCorner 指什么?

网友:
DFT中AT-speed与full-speed分别指什么?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如把一些有价值的帖子整理出来。

网友(2013-04-24):
版图设计时Guard Ring是指什么?作用是什么?怎么添加?
版图设计加滤波电容又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添加滤波电容?有遵循的原则吗?

网友:
问个简单的,但是我找不到答案的……

To greatly simplify the synthesis flow, and also achieve the best possible QoR
QoR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H:

    quality of result

网友:
回复 网友Y:

thanks,我还以为是什么专业的术语简写呢

网友:
在综合时报告说有unmapped component in your design,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处理会对综合的结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在ICC中使用的SDC、TLU+、DEF、TDF都是包含哪些信息,分别用于什么地方什么阶段

网友:
还有LEF是什么

网友:
对于多电源的芯片(CPF电源格式)进行LVS验证时,source里面的电源信息,ICC可以全部输出来吗?
我们这边的做法每次都得手动将数字部分的电源加进去,很麻烦。。。

网友:
在DC合成的时候读入design的方法中:
analyze+elaborate和read_verilog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各自的优缺点呢?

网友:
create_clock和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区别,
为什么要有generated_clock,有什么好处?

网友:
请问icc中如何考虑噪声,有什么命令吗?

现在时序报告中都没有看到噪声部分,需要设置什么吗?

求高人解答

网友:
065nm要特别关注EM,EM是检查了,但是看不出来是不是违例。

怎样算违例?有什么ruler吗?

求高人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I:

    EM有signal EM 和Power EM两种
你用什么工具查得?都有相应的report

网友:
直接用ICC查的power EM,以前也用AstroRail查过
signal EM没查过

网友:
以下两个问题之前问过,没有得到回答,如有知道的大侠请回答,多谢!
1,在DC合成的时候读入design的方法中:
analyze+elaborate和read_verilog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各自的优缺点呢?
2,create_clock和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区别,
为什么要有generated_clock,有什么好处?

网友(2013-05-25):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怎么理解一个cell的驱动能力
set_drive 与 set_drive_cell 的区别我知道  一个是VDD带一个电阻驱动 另一个是用lib里面的cell驱动
是不是在输入端 set_drive_cell 后就能得到被驱动cell的 output delay 跟 output transition
这个跟驱动能力有什么关系,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开始问的 驱动能力怎么理解  怎么就驱动能力强了 怎么就驱动能力弱了 是不是跟点用的充放电有关系 不可能用一个输入端口去驱动100个cell的端口  能不能这么理解 这是一个师兄大概这么解释的 不是道对不对  这应该是基本概念 知识浅薄 虚心讨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J:
generated clock 是从master clock 里分出来的
例如对一个时钟进行3分频 分频出来的就是产生时钟 而被分频的时钟就是主时钟

creat_clock 跟 creat_generated_clock 的区别

1. creat_clock 产生新的时钟域 而 creat_generated_clock 不产生新的时钟域
2.generated_clock 跟主时钟是同相的
3.generated_clock 在设置约束时不需要添加额外的时序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AK:

   你所说的 拆分组合逻辑 是不是就是增大ff1的输出延时 来让数据 满足hold check   为什么把组合逻辑拆分开就能增加延时呢? 还有就是调整 clock latency 是不是往大的调 ?
然后 floorplan 能怎么影响呢??你说的没辙的办法 调整  clock cycle 是不是也是往大的调
但这样会影响工作频率  是不是?? 我是新人 在研究这个帖子的问题  望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