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OS2 Flash下载报错~求助

楼主(2012-07-13):
NIOS2 Flash下载报错~求助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0000000 --sidp=0x0
0001800 --id=1936386892 --timestamp=1341997602  "epcs.flash"
epcs.flash: Unable to open input file
Empty flash content cannot be programmed or verified
另外,之前用了一个PLL,一个NIOS2的内核,为什么在下载时会出现警告,time_limited?这两个小小的内核难道还是加密的么?

楼主:
NIOS2 Flash下载报错~求助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0000000 --sidp=0x0
0001800 --id=1936386892 --timestamp=1341997602  "epcs.flash"
epcs.flash: Unable to open input file
Empty flash content cannot be programmed or verified
关于这个问题,Altera官网上有一段问答:
Title
Why does the Nios II Flash Programmer produce the error “Empty flash content cannot be programmed or verified” when you run the flash programmer to program CFI flash memory?
Description
The Nios II Flash Programmer will generate this error message when the reset vector of Nios II CPU has not been set as CFI flash memory in SOPC Builder.
To resolve this error message, follow these steps:
Open your project in SOPC Builder and double click on CPU to open the Nios II Processor Window.
In Core Nios II tab, select the CFI flash memory (e.g.: ext_flash) device from the Reset Vector Memory pull-down menu.
Click on Finish.
Regenerate the SOPC Builder system, then recompile the Quartus II project.
怎么解决还是看不懂,等待高人啦
另外,之前用了一个PLL,一个NIOS2的内核,为什么在下载时会出现警告,time_limited?这两个小小的内核难道还是加密的么?

网友:
不是加密,而是是否授权,即是否license合法?

网友:
altera 都明确告诉你了,是你cpu 的reset 向量设置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理解了altera的意思,但是检查之后发现,我的设置时符合altera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