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详细解释PTAT作用

楼主(2012-07-13):
请问PTAT电流不是与温度无关么,为什么又叫做与绝对温度成正比,希望哪位牛人给个很好的解释,最好有例子的,谢谢了!!

网友:
既然叫PTAT电流, 当然是 Proportional To Absolute Temperature, 一定是与温度呈线性关系的. 在最基本的带隙基准电压电路中, PTAT电流基本上等于Iptat= delta(Vbe) /R = K*T*ln(N) / (q*R), 除了T是温度项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常量。其中 N 是放大器输入端处的两个PN结的面积比,K是波尔兹曼常数,q 是库仑常数,R是跨接在放大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阻,ln() 是取对数的函数。

网友:
楼主,PTAT是与温度成正比的,与温度无关的是那个带隙电压基准,是电压(也仅是理论上与T无关,实际上并非绝对,要不然就不会有曲率补偿这东西了喔)!而非PTAT这个电流

网友:
lz记错了吧,PTAT可以和电源电压无关

网友(2012-11-16):
因为实际中BJT模型有非理想效应存在。。。所以实际难以得到如公式所表示的带隙参考电压。。。VBE和PTAT都很难理想。。。

网友(2013-09-02):
楼主记错了吧

网友(2023-09-19):
PTAT电流是正温度系数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