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ectre 混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7-13):
小弟根据论坛的那个 根据SpectreVerilog进行模数混仿教学,学习了一下数模混合仿真(主要是verilog的数字反相器和模拟反相器组成的反相器链),可是出现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在模拟模块转入数字模块时,数字的输出就发生了逻辑错误。是设置错误了吗?
  大家有遇到这种没有error 但是出现逻辑错误的问题吗? 除了模拟到数字外,其他的逻辑都是正常的。

网友:
逻辑电平设置

网友:
嗯..楼上说的没错..这个我当时仿的时候也仿不出来..应该是要先建个config..配置好哪个模块用verilog哪个用Schematic...然后设置一下数字模块的逻辑电平与模拟信号的关系等...